[技术问答] M031系列的Vref好像只有一种选择

楼主(2020-05-29):
看到ADC章节没有怎么说Vref,是不是只能从外部端口或者AVCC端口作为Vref

网友A:
好像是用的AVCC

网友B:
参考这个电路,你就知道咋回事了。

网友A:
一般模拟的AVCC跟Vref引脚电压是设置一样的。

网友C:
可以试试Vref管脚悬空会怎么样

网友D:
默认都是Vref管脚。

网友E:
说明实际上就是这样

网友F:
木有仔细看手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