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 zigbee CC2530无线点对点传输协议控制 转发

楼主(2020-05-29):
1) CC2530 BasicRF 工程文件介绍
2) 掌握实验下载、测试的方法
3) 源码分析

由于此实验不带 zigbee 协议栈所以大家可以大概了解一下,做实验感受一下无线点 对点通讯的过程,将重点放在下一章(第 5 章zigbee 协议栈应用与组网)。

2.实验设备
              硬件:PC 机                                一台 EB2530(底板、核心板、USB线)            两套 仿真器              一个
              软件:2000/XP/win7 系统,IAR 8.10 集成开发环境 注意:从第4章开始都要接上天线哦,实验都是以无线收发为主的。
3.实验现象
一个 EB2530(终端 A)定义为发射模块,另一个 EB2530(终端 B)定义为接收模块。 按 EB2530(终端 A)上的按键,无线控制另一个EB2530(终端 B)上的 LED1 灯亮灭。
4.CC2530 BasicRF 工程文件介绍

Basic RF 由 TI 公司提供,它包含了 IEEE 802.15.4 标准的数据包的收发。这个协议只 是用来演示无线设备是如何进行数据传输的,不包含完整功能的协议。但是它采用了与

802.15.4 MAC 兼容的数据包结构及 ACK 包结构,其功能限制如下:
1. 不提供“多跳”、“设备扫描”及 Beacon。

2. 不提供不同种的网络设备,如协调器、路由器等。所有节点同级,只实现点对点传 输。

3. 传输时会等待信道空闲,但不按 802.15.4 CSMA-CA 要求进行两次 CCA 检测。
4. 不重传数据。
简言之,Basic RF 功能较为简单,但可用来进行无线设备数据传输的入门学习。

docs 文件夹:文件夹里只有一个名为 CC2530_Software_Examples 的 PDF 文档,文档 的主要内容是介绍 BasicRF 的特点、结构及使 用
Ide 文件夹:打开文件夹后会有三个文件夹,及 一个 cc2530_sw_examples.eww 工程,其中这个工程是无线点灯、传输质量检测、谱分析应用 三个实验例程工程的集合。
Ide\Settings 文件夹:是在每个基础实验的文 件夹里面都会有的,它主要保存有读者自己的IAR 环境里面的设置。
Ide\srf05_CC2530 文件夹:里面放有三个工程, light_switch.eww、per_test.eww、spectrum_analyzer.eww              如果读者不习惯几 个工程集合在一起看,也可以在这里直接打开 你想要用的实验工程。
source 文件夹:打开文件夹里面有 apps 文件夹 和 components 文件夹
Source\apps 文件夹:存放 BasicRF 三个 实验的应用实现的源代码
Source\components 文件夹:包含着
BasicRF 的应用程序使用不同组件的源代码

5.源码分析

在 light_switch.eww 工程中我们对 light_switch.c 进行详解注释,大家一边做实验一 边分析代码,这种方式最有效,不用在文档和工程切来切去的查看。

6. 实验步骤
              打开工程 ..\4.TI              BasicRF              简单 无线 点对点传 输协 议 \1. 无线点灯
\ide\srf05_cc2530\iar \,双击工程文件 light_switch.eww 进入 IAR 界面。

1. 下载程序到发射模块
工程窗口中,点击打开左边 application 文件夹,双击 light_switch.C,打开应用程序, 在右边的应用程序窗口,找到主函数 voidmain(void),程序从这里开始运行。可直接 用”Ctrl+F”搜索 appSwitch,多用键盘显的即高效又专业哦。看 main 函数第一行代码:
uint8 appMode = SWITCH; // appMode 取值:NONE、SWITCH、LIGHT
//appMode 等于 SWITCH 为发射模块 按键 S1 对应 P0_1
//appMode 等于 LIGHT 为接收模块              LED1 对应 P1_0
确认 appMode = SWITCH 后,选择 Project->Rebuild All 编译,如下图:

编译完成后,编译信息栏应有如下显示:Total number of errors: 0

连接 PC、仿真器和目标板,点击进行下载,待下载进度条消失,左上 角出现调试窗口:点击停止调试,拔除 DEBUG线,发射模块已烧好,修改代码去烧发射 模块。

2. 下载程序到接收模块,修改代码如下:
uint8 appMode = LIGHT;              // appMode 取值:NONE、SWITCH、LIGHT
//appMode 等于 SWITCH 为发射模块 按键 S1 对应 P0_1
//appMode 等于 LIGHT 为接收模块              LED1 对应 P1_0
选择 Project->Rebuild All 编译, 连接 PC、仿真器和目标板后点调试。步骤和上面一样。
3. 按发射模块的 S1 键,观察接收模块的 D1 灯的变化。
4.如果下载出现如下图说明仿真器与开发板没有连接好或上电顺序不对,请重新连接好后 按仿真器复位键。

5.编译错误

根据自己路径修 Linker 文件“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0
Evaluation\8051\config\devices\Texas Instruments\lnk51ew_cc2530F256.xcl”

网友A:
写的很是详细

网友B:
排版不太好

网友C:
入门的东西 不错

网友D:
求一个cc2530 超声波模块测距的程序

网友E:
CC2530芯片封装形式是什么?

网友F:
如何利cc2530来实现zigbee传输系统

网友G:
   学习CC2530用什么书好

网友H:
CC2530 zigbee开发板用哪家好?

网友I:
如何做cc2530的上位机界面

网友J:
CC2530的天线如何设计

网友K:
cc2530串口为什么不能被电脑识别

网友L:
cc2530用什么协议栈好?

网友M:
怎么用CC2530控制蜂鸣器

网友G:
智能家居使用什么芯片 cc2530

网友F:
单片机cc2530/cc2540可不可以用KEIL仿真

网友H:
CC2530中,asm,nop延时时间的计算

网友E:
CC2530 使用32M的晶振,如何精确延迟1US ??

网友D:
cc2530是属于什么单片机

网友M:
cc2530的原理图用什么软件画?

网友L:
CC2530有哪些主要外设

网友K:
怎样学习cc2530 软件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