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不能一次传输更多位?

楼主(2020-05-29):
无论SPI工作于何种方式,是否数据传输都是以一字节为单位,即一次只传输8位的数据,不能一次传输更多位?

楼主:
比如一次传输16位数据?18位?24位?或者更多等等

楼主:
我现在用STM8的SPI来接收24位AD芯片的数据,只要给时钟给AD芯片,然后接收就可以了,但是这个数据是连续的24位,中间不会有任何间隔或停顿,这个用STM8的SPI能实现吗?

网友A:
这个问题得分两部分,主机端是时钟控制端所以多个字节合并只要控制好时钟就行了,

网友B:
如果使用发送空中断可以做到无缝的发送

网友C:
从机端的收发可以把多台发送和接收串联起来扩展成多个字节

网友B:
因为spi实质上就是一个环形移位器

网友D:
你可以参考一下菊花链电路

网友E:
当然可以。自己控制CS拉低,送出N字节*8bit的时钟,再拉高CS就行

网友F:
控制片选CS 就可以了。

网友G:
SPI控制NRF24L01 就可以啊

网友H:
楼上的 你说的这个可以输出几位啊

网友I:
片选控制好就行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这个AD芯片无片选功能,TI的ADS1251.

网友A:
肯定有办法解决啊  这个芯片手册上的时序事什么啊

网友J:
用那种模拟的开关进行切换能行吗

楼主:
已经搞定了,谢谢各位,其实就是连续读三次就好了

网友K:
STM8的自带的硬件SPI模块只能支持8Bit和16bit两个格式,24bit的不支持。
好在SPI可以用GPIO模拟,用GPIO控制CLK 和 Data,你想多少位都可以,就看你接受端是否能吃得下。
具体你要看看SPI的时序图,度娘应该可以找到如何用GPIO模拟SPI时序的代码参考

楼主:
根据数据情况,比如ADC芯片发送数据的顺序是先高后低,那么第一次读到的就是数据最高8位,这个时候把它左移16位放进一个变量,再读中间的8位,然后左移8位放进一个变量,剩下最后一个直接赋值给一个变量,然后三个变量按位与就可以了,这里的三个变量必须定义为32位的。

楼主:
不对,是按位或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