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二极管反向恢复电流和PN结正向偏置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5-30):
要分清稳态和瞬态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分清稳态和瞬态的区别。

徐老师,有没详细的资料可以推荐,我再进一步看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徐老师,有没详细的资料可以推荐,我再进一步看看的

任何一本半导体物理或器件,都有详细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何一本半导体物理或器件,都有详细讲解。

很粗略的在《半导体物理》这本书找答案,实在没找到。
当电压由正向变为反向时, 电流并不立刻成为(- i0) , 而是在一段时间ts 内, 反向电流始终很大, 二极管并不关断。经过ts后, 反向电流才逐渐变小, 再经过tf 时间, 二极管的电流才成为(- i0) , ts 称为储存时间, tf 称为下降时间。tr= ts+ tf 称为反向恢复时间, 以上过程称为反向恢复过程。这实际上是由电荷存储效应引起的。
对开关反向这个瞬态过程不能理解,电荷存储效应这个过程明白的。但是在加反向电压到N端的时候,明显N端电压是高于P端电压,可是PN结依然是正向偏置(少子积累),即使外加反向电压可以达到PN结反偏依然保持正向偏置?这中间的瞬态过程理解有点理不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粗略的在《半导体物理》这本书找答案,实在没找到。
当电压由正向变为反向时, 电流并不立刻成为(- i0)  ...

只是对【正偏】的定义不同。

电路中说的正偏,指的是稳态情形下端口电压对管子的影响。

这里说的正偏,指的是瞬态情形下,耗尽区边界少数载流子的浓度,比平衡值要大。

两者不矛盾的。

网友B(点评):
这意思就是,PN结 刚被施以反偏的瞬间,聚集于结区的载流子 还未及徹退,载流子的分布 仍是正偏时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对【正偏】的定义不同。

电路中说的正偏,指的是稳态情形下端口电压对管子的影响。

老师,你这样说终于明白了,也知道怎么从半导体物理书中去理解这个过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对【正偏】的定义不同。

电路中说的正偏,指的是稳态情形下端口电压对管子的影响。

老师,做了个总结,觉得在你的点拨下,这样理解应该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