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2822M BTL电路问题

楼主(2020-05-30):
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下,为什么这样连接运放的时候,在正输入端会出现-320mV的电压?虚短这时候不能用了?

这个问题是在学习下面的电路的时候出现的:

本人小白。。不太理解为什么第5脚和第8脚会出现这样的链接方式。
另外,为什么不需要反馈回路呢?

网友A:
虽然很多手册里画出来是运放的样子,但其实不是,内部有较大的偏置电流,且内部有负反馈。

网友B:
关键是仔细看看数据手册,看看是否有内部等效电路图。
音频功率放大器,和运放有很大差别,就如LS说的。
即使理想运放,输入也不可以悬空的,也需要直流偏置。

网友C:
你得让放大器在正常的工作电压范围内工作,才会有放大器的特性。你一个TDA2030用单电源工作,负输入接0V,正输入接个电容(偏置都没有),你让放大器怎么正常?
你用+-10V供电,正输入接0V,负输入接反馈,才是正常方式。

网友D:
这个电路,音质确实不错(烧友别吵)
读书的时候,这个BTL音量也够大
楼主看看2822M的内部电路图,整理一下这个图,就知道5和8脚之间的电容有什么用了。

楼主:
我又问了个新的问题,关于知识结构。如果各位方便的话。。麻烦也看看
https://bbs.21ic.com/icview-2966502-1-1.html

网友E:
第一个图不能用虚短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