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T某教授谈教育理念!

楼主(2020-05-30):
人家的这个教育理念,我太认同了,尤其是经过这么多年论坛和身边实例的体验。

1、教授严重反对大学教育搞大水漫灌--非常肤浅地、点到为止地空空泛谈一大堆概念,

也就是说,有些人认为大学是introductory阶段,所以关于导论性质的著作就有一堆:

什么叫导论?导论就是以非常浅显的方式讨论许多话题,目的是让读者浏览该主题的全貌。

这个做法的错误之处在于:它们认为读者要想深入理解、掌握相关概念,必须要等到以后,甚至是大学毕业后工作中,随着知识点的反复使用才能提供透彻理解的机会。

实际上,到了工作中,绝大多工程师的兴趣点已经转移到实际问题中的知识点应用了,而不会再深入理解某些概念了。

【这个论断,在论坛上体现的最充分,一方面,许多有一二十年工作经验的工程师,对某些概念的理解,还停留在教科书的层次;另一方面,你一说某个术语,他就说听说过了,认为那个是old hat,不需要再研究了】

楼主:
下面再用一个实例,来证明上面的论断。

网络上有不少高级工程师,甚至是项目经理讲电路,我们学习一二。

关于理论部分,大家自己看PPT就知道了,相关理论是教科书上相关内容截图,只不过是看英文版本而已。

也就说,对某些概念理解,并没有随着工龄的增长而增长。

对SCR的理解,差不多就是读书:

童诗白的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最要命的问题是:表面上是理论联系实践,实则不然。

例如,讲解过晶闸管的伏安特性曲线后,直接给个实例:

这个理论和实践之间,是不沾边的。

抓了个能 强制缩放 的浏览器,图文都看得较先前清楚了;u 代表 电源电压,uBO 则是可控硅的 转折电压;但是,闸极反偏对 uBO 的提升效用 远不如 BJT 。
图 1.5.7 ,Ubo 是 正向转折(非破坏性击穿) 电压吧?

楼主:
请大家注意:
沙发楼层的最后一句话,实质上它们在研究同一个问题,那就是VBo和偏置之间的关系!!!!!

VBo的意义见沙发楼层中间一个图片。

这个时候要插入一个图,读者才能明白:

而后面的那个实例,研究的是VBo的速率效应!!!说原理时候应该说到!!

速率效应的物理解释:

这示意图,可用 SCS 来做实验,把充满电的电容(1μF) 跨接于两闸极,然后拿个 10kΩ上下 的电阻並到电容上,且看,跟 没接电容 时比较,这 SCS 的开通速度有没有肉眼可见的分别。
这 速率,其实还是受 集电结电容所限的 压摆率,而且,PNPN架构 实际上也属于 BJT 族类,而且是 共射极(共射才能使 集电结阳极侧 得到空穴) 拓扑,正反馈再强也还是受制于 fβ 。

楼主:
关于为何导论性的教学比较多,作者总结了原因:
第一个原因,老师的能力和经验不够。
老师没办法驾驭学生,让它们有兴趣听其阐述复杂高深的讲解。此种情形下,吸引学生的注意力的最好方法,就是不断切换话题,每个话题只作简短的叙述。
这就像小孩看画书,每页看几眼,当小孩还没厌烦,就翻到下一页。
这样做的目的,是【以多盖深】!
一节课能讲十几个话题容易做到,但是一节课就深入研究一个话题太难了。

【这个说法我也是深有体会,本人听陆生礼教授的数字电路设计、冯军教授讲CMOS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他们能一节课就讲一两个话题,其它大多数老师都是读PPT,不断地切换话题】

与其粗略地介绍二极管、三极管、FET、SCR等十几种器件的常识,不如深入研究一个三极管工作原理。

对 原理和定义 的诠译,正确 固然首要,还能做到 既精辟又有趣 那就更好。

楼主:
好书的判断依据,先讲理论预测,然后给出实测结果,让学生知道理论和实践的差别。

其它大多数书,都是走两个极端:要么全书一直用某种仿真器(如Pspice)仿真电路,根本不管实际情形如何;要么全书都是测试结果,根本不谈理论预计。

网友A(2021-01-04):
别说是阁下这些高大上的层面了,就是 感性认知 的引导也是 缺胳膊少腿 的咧,
很多人对 BJT 的认识都受制于 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然后,对 BJT 的讲解就直接说 扩散漂移,跟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之间缺乏 起承转合,或者干脆以闸阀为喻,
形像思维,入门者是需要的,但关于 PN结 的一篮子原理的讲授,却缺乏一套 既好懂又连贯而且全面 的教学排程,至于 思维方法 的培养就更是欠奉,在香港读过一些 兴趣班及校外进修课程(电子业式微,电专技校都陆续关停了),深有休会,
“结不在向,有『子』则导”,这八个字 是我的感悟,在 课本,教材,课外书或科普刊物 中是找不到的(工程书也不提,因为这八个字 工程师该懂的了),但 “有子则导” 才是 PN结 的真面目啊,
我也曾说过,对 PN结 有通盘的感性认识,各种现存的 有源器件(而且是能活的) 你都有「发明」出来的可能,即使你不去「发明」甚么,但至少可以在还未读到关于 有源器件 的章节前,你已领略甚至拥有那些洋前辈们的创造力。

网友A:
想找个 SCS 来探究 正反馈跟负载的关系,
亦即是,PNPN结构 的「正反馈」机制 可否透过负载的分流来破坏,
SCS,把 G1 与K短接,或 G2 与A短接,就还原为 BJT 了吧,但这还原是否稳妥(闩锁效应 还有否发生的可能)?!
毕竟,元件跟电路永远不会一样,用三极管来搭建等效电路 不能如实反映PNPN架构的 运作原理与行为模式,遗憾的是,这货香港,几年前已没卖了。

BJT 饱和时,集电结是甚么个 正偏 法, PNPN架构 开通后,0.7V+0.7V=0.6V ,究竟怎么回事,是「集电结」 正偏 了吗,闸极间压降多大,两个闸极的对地电位又是多少,拿个 SCS 来测测不就可了解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大家注意:
沙发楼层的最后一句话,实质上它们在研究同一个问题,那就是VBo和偏置之间的关系!!!!!

这个 速率 所指的应该是 开通的快慢 吧?
至于那 uBO 嘛,用于市电似乎问题不大,但如果上电(或 带感性负载关断)瞬间的电压正好在峰值,可控硅承受的 δV/δt 极大,有 误触发 的风险。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面再用一个实例,来证明上面的论断。

网络上有不少高级工程师,甚至是项目经理讲电路,我们学习一二。

负阻器件的 负阻区,是 负斜率 的实线,是 直线或弧线,
但 PNPN 架构是 完全的双稳态 器件,没有 实质性的负阻区,连 不稳定平衡点 都不会有,
运放的输入端有两个,以同相端为反馈,反相端作参考,那就可以造成 不稳定平衡点,
三极管,是压控电流元,反馈再强也无法改变这性质,图 1.5.6.b 的做法,可把此电路强行固定于 不饱和状态,但是,强行固定不等于 不稳定平衡点!

网友A:
k5 大侠好像说过,SCR 搭载的电流若小至接近维持电流,也可 闸极反偏 关断,
电流源的「性格」,是  死活不断流,那好,我用小于 维持电流 的电流源给 SCR 通电,那 SCR 估计也休想关断吧?!

网友A:
问题是,MIT 的教学理念,能 原封不动照单全收 搬到中国来吗?!
况且,电学在我国起步虽晚,但人才不缺,一些高精尖的 电子技术与产品 也已能 自主研发,这些牛人 难道都是用 洋理念 教出来的?!

网友A:
再说,不管哪种理念,都不会真的 有教无类!
一切世间法,都是 丛林法则,跟红顶白汰弱留强,只给精英加油,不会助笨蛋翻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