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C92F8447B定时器TIMER作为定时器和计数器

楼主(2020-05-30):
本型号IC中,具有TIMER0 TIMER1 两个计时器

他们本质上都是加法器,但是根据信号的来源不同可以分为 计数器 或定时器两种。
根据配置的寄存器可以选择 两个定时器是作为 定时器还是计数器工作

对两种工作状态做出以下区分:
作为定时器工作时,他的信号源来自于时钟周期,这里可选为 系统时钟的12分频 或者是分频过后的系统时钟。

作为计数器工作时,两个IO口分别作为两个定时器的信号输入口,外部产生的脉冲信号,由对应的引脚接受,timer计数。

楼主:
对于两个TIMER 他们自身也有相应的区别:
TIMER0具有四种可选的工作模式:
1 13位 计数器/定时器
2 16位计数器/定时器
3 8位自动重载模式
4 两个8位计数器/定时器模式

对于TIMER1 而言,他缺少了以上第四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