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一种低成本纳安表,测量微电流神器

楼主(2020-05-30):
一、产品介绍
ALLY-M01微纳电流表,可以测量极其微小的电流,分辨率最高达到0.01nA,测量范围0nA~1A。采用I/V转换的原理,使用超高精密运放,把极微小电流信号转换放到成可测量的电压信号,并测量显示。本仪表还提供电压信号输出,将电流转换成线性可测量的电压输出,配合其他仪器(示波器等),可对微电流进行更高端的测量。
微纳电流表可用于物联网低功耗设备开发调试,传感器开发调试等等需要精确测量微小电流的领域。
微纳电流表极具性价比,精度高,量程大,而价格仅是同类性能仪表的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

2、 规格参数
三、使用方法
微纳电流表使用方法和普通万用表电流档测量方法一样。将微纳电流表通过正负极,串接到测量电路中,即可测量电路电流。

使用时,请将电源开关拨到ON状态,并将挡位开关切换到合适挡位。当电流显示值为1024时,表示已超当前挡位量程。请将电流挡位调节到大量程。
电流输入有正负端子,当电流从+端流入,-端流出时,读数为正值;反之,为负值。
电源开关 SHORT档位,将电流输入端内部短接,跳过内部采样电阻。SHORT档位给用户一个快捷的在回路中去掉采样电阻影响的手段。当处于SHORT状态时,仪表无法测量电流,读数为零。
电池状态指示灯BATT OK,用以指示内部纽扣电池的电量状态。当电源开关处于ON状态,而BATT OK指示灯不亮时,则表示纽扣电池电量不足,需要更换。
本仪表,还可将电流线性转换成电压输出。
测量示例:

四、电池更换
拆掉面板上4颗螺丝,将电路板和壳体分开(不要拆掉连线),即可更换电池。显示面板使用3颗7号干电池,测量板使用1颗CR2032纽扣电池 。电池更换完毕后,请将电路板装回并锁定4颗固定螺丝。

4、 问题解答
1、 电源开关处于ON状态,BATT OK指示灯亮,但显示面板不亮
解答:这种情况是由于内部显示面板供电电池电量不足或是电池松动,请打开面板,查看电池状态或是更换电池。
2、 电源开关处于ON状态,BATT OK指示灯不亮,显示面板也不亮
解答:这种情况,表示纽扣电池电量不足,请更换。
3、 nA档位测量小电流时,显示面板数值跳动不稳定
解答:nA级别的小电流测量时,由于电流极其微小,以至于周围电磁场会对测量结果造成影响。这种情况下,有一定的波动属于正常现象。用户可尝试将仪表远离电磁干扰源(周围的用电设备),以减轻干扰。
5、 购买渠道
需要的伙伴,请再某宝上搜索"微纳电流表"。
或是通过下列连接获取: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10022219053
也可:

手机淘宝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