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有哪些MCU是适合电机驱动的?

楼主(2020-05-30):
看相关的介绍和评价,G4系列很火哦,但是又有点小贵,G0系列又没有USB接口,还有别的可以推荐一下吗?成本要和F072差不多,可以同时控制步进马达和直流马达!有输入运算放大器检测转速,马达负载不大,小小玩具上用!

网友A(2023-01-11):
现在新款的G0应该有USB接口了吧

网友B:
你可以用STM的finder软件,选型一下

网友C:
问问代理商呗,现在新的G系列很不错了

网友D:
其实用G4是可以的,毕竟你需要做控制,有可能涉及到算法呢

网友E:
你之前用072的做的?那继续用072呗

网友F:
这个我觉得还是F0吧,G0好像比较贵呢

网友G:
属实G4很火,也是现在的F系列的替代品

网友H:
你可以咨询一下FAE或者原厂,就看看如何选型

网友I:
运算放大器是外置还是MCU内置的啊?

网友J:
USB的话好像G071应该有吧

网友K:
我觉得还是F0吧

网友K(2023-02-12):
我觉得还是F0吧,G0比较贵,或者可以咨询一下原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