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保护板与电池管理系统分别是什么?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0-05-30):
锂电池保护板
锂电池保护板能对串并联电池组起到充放电保护的作用,同时能够检测电池组中各个单体电池的过压、过流、过温、欠压、短路状态,延长电池使用寿命,避免电池因过放电而损坏。锂电池保护板是锂电池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锂电池保护板的性能要通过测试才能实现,可用弹片微针模组对其进行导通和连接,测试过程中能传输1-50A范围内的电流,具有很好的连接功能,且电压恒定、电流无衰减;在小pitch领域内可应对0.15mm-0.4mm之间的pitch值,性能稳定可靠,有利于提高锂电池保护板的测试效率。经过测试后的锂电池保护板才能被组装到锂电池中,起到保护手机电池的作用。
锂电池保护板还有均衡保护作用,有耗能式和转能式两种方式。耗能式均衡是指把多串电池中电量或电压高的某节电池,用电阻把多余的电能损耗掉。耗能式均衡又分为充电时均衡、电压定点均衡、静态自动均衡。
充电时均衡:充电时,当任何一颗电池的电压高出所有平均电压时,保护板就启动均衡保护。
电压定点均衡:锂电池保护板定在一个电压点上启动均衡,只在电池充电末端进行,均衡时间较短。
静态自动均衡:在充电或者放电的过程中进行,即使电池处在静态搁置状态,当电压不一致时,锂电池保护板就会启动均衡保护,直至电压保持一致。
转能式是让大容量的电池以储能的方式转移到小容量的电池,以检测电池的容量做均衡,分为容量时时均衡与容量定点均衡。
电池管理系统
电池管理系统(BatteryManagementSystem)简称BMS,具有测量电池电压的功能,还包含了电池保护功能、电池均衡功能、电池储备功能、能量测算功能、网络通信功能等。电池管理系统能防止电池出现过放电、过充电、过温等异常状况。
由于锂电池在严重过充、过放状态下可能会损坏电池性能,甚至产生爆炸的危险,所以电池管理系统的存在是为了监控、保护、均衡管理锂电池,从而提高锂电池的工作效率。
锂电池保护板与电池管理系统BMS的异同
锂电池保护板与电池管理系统都是对锂电池起保护作用的。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1.锂电池保护板是以IC、MOS管和电阻、电容元件组成的,是锂电池的重要元件。
电池管理系统可以编辑且自带电池管理软件,相对来说更加智能,等同于锂电池的大脑,起管控作用。
2.锂电池保护板在3C锂电池和动力电池领域都有着重要的作用,电池管理系统则在动力电池领域中应用。
3.电池管理系统相对于电池保护板更好操作,但是在低温中的性能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