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12X 的I2S如何连接CODEC

楼主(2020-05-30):
大家好,谁熟悉NUC12X的I2S接口啊。文档里面就没有详细介绍I2S。接CODEC的时候需要区分左右声道的。就是LRCK如何接?是接在某个外部中断引脚上吗?然后单片机依靠上下沿中断处理?感觉太麻烦了啊。还有就是哪里有I2S寄存器配置说明文档啊?新塘的网站感觉太懒了!不能提供详细资料。

网友A:
帧时钟LRCK,(也称WS),用于切换左右声道的数据。LRCK为“1”表示正在传输的是右声道的数据,为“0”则表示正在传输的是左声道的数据。LRCK的频率等于采样频率。

网友A:
NUC121和125没I2S啊,你是不是看错了。

网友A:
NANO12x系列才有I2S吧?

网友B:
没用过这个系列,不知道有没有I2S,如果有,可以找到技术手册和BSP看看。

网友:
没用过这个系列。一般都是用M0,M4

网友C:
如果有这个功能,一般会提供例子。下载BSP看看

网友D:
看SPI的章节,SPI有支持I2S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SPI的章节,SPI有支持I2S的功能

谢谢!我的手册上没有找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