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W5500的问题

楼主:
我用STM32F103驱动W5500,可是不成功。

可以进入中断,但是连不上。可能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A(2020-05-30):
能读寄存器的数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读寄存器的数值吗?

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读寄存器的数值吗?

我试过了,寄存器读写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读寄存器的数值吗?

贴出网口原理图,大神给看看有没有问题,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贴出网口原理图,大神给看看有没有问题,谢谢!

接到路由器,还是和电脑直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到路由器,还是和电脑直连的?

和电脑直连。

网友B:
网线是交叉线吗,电脑的网口自动交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线是交叉线吗,电脑的网口自动交叉吗?

不清楚。以前用LAN8720的时候也是这种网线。
怎么看电脑的网**叉不交叉?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清楚。以前用LAN8720的时候也是这种网线。
怎么看电脑的网**叉不交叉?谢谢! ...

网卡灯亮了吗

楼主:
没有网卡灯,笔记本。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网卡灯,笔记本。

随便接个路由,看看网卡通联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接个路由,看看网卡通联情况。

谢谢!我试试。

楼主:
路由器正在用。
我发现一个问题。
找到一个连接:
https://blog.csdn.net/qq_21903491/article/details/79903969

把R22,R23,R24焊掉,还是拼不通。

楼主:
服务器模式的程序可以,客户端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服务器模式的程序可以,客户端不行。

你这个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