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 Nano测评报告】+开发平台及新建测试项目

楼主(2020-05-30):
一、开发平台

    进行测试之前首先要建立开发平台,有关MPLAB IDE编辑器及mmc代码配置器的安装使用可参考下列链接:
    MPLAB IDE安装 https://bbs.21ic.com/icview-2816606-1-1.html
    MPLAB IDE的使用 https://bbs.21ic.com/icview-2817026-1-1.html
    使用MMC来配置代码 https://bbs.21ic.com/icview-2820580-1-1.html

二、下载相关的资料
    将评测板连接上电脑,打开MPLAB IDE编辑器之后,会自动识别评测板,出现下面的界面,可以点击其中的链接下载相关的资料。

    不知为什么,用户手册没有下载成功,仅下载了一个只有一行文字的DOC文件:

    通过下载的数据手册和评测板电路图,整理出评测板引出脚的情况。这个资料非常重要,在进一步开发测试中必不可少,否则就不知道从哪接线了。

三、新建评测项目框架
    几乎大部分评测都是从点灯开始的,这个评测板上也配备了一颗LED和一个按键,从前面下载的资料中可以查到LED接在RE0引脚上、按键接在RE2引脚上,我的第一个测试项目就是灯亮LED。

    首先在MPLAB IDE文件菜单中选择新建项目,就会出现选择项目类型的窗口,在此选择“新建独立项目”:

    然后是选择器件,在下面的窗口中选择对应的器件,即PIC18F47Q10,可以先在“系列”输入PIC18进行筛选,这样更容易找到器件:

    第三步选择工具,在窗口中找到对应的器件后,点下一步:

    第四步是选择编译器,此评测板使用的是八位机,选择8位的编译器就行:

    第五步是确定项目文件夹,输入项目名称并确定项目存放的位置后点完成即可。不过在窗口下面的“编码”中尽量选择中文编码,否则在编辑器中可能会出现无法显示汉字。

    点击“完成”后,项目的框架就自动建好了,下一步是通过代码配置器MMC去建立或完善代码。

注:不知为何,帖子到此竟然无法输入汉字,只好先提交,楼下再继续。

楼主:
四、通过MMC来配置代码

    MMC代码配置器类似STM32CubeMX,提供了一个图形化的界面供配置基本代码,个人感觉使用起来比STM32CubeMX还要更简便些。在IDE的“窗口”选择MPLAB....(启动和关闭均在此),稍等一会儿,MMC便可启动,首次启动会询问配置文件存放位置:

    然后才进入代码配置界面:

    代码配置器的使用不是本贴内容,在此只演示如何配置引脚的输入(按键)和输出(LED),在引脚列表的input行找到Port E,在“2”列的的锁上点击一下,让其呈现锁住的图案,此时呈现绿色的背景,表示这个引脚已经使用了。同样在output行的‘0’列点击一下,
将其设置为输出。详见下图:

    配置好之后,点击左边的"Generate"就可以生成代码,见下图红色箭头所示:

楼主:
五、编写LED灯控制的代码
      关闭代码配置器MMC后回到MPLAB IDE的窗口,也许是程序的BUG,此时需要继续关闭MPLAB IDE之后再重新启动,否则无法编辑文件。

    重启后项目文件中已经添加好了包括main.c在内的文件,打开main.c文件,就可以在其中添加代码:

    我们在代码配置器中配置好了按键和LED的引脚,在pin_manager.h文件里可以找到对引脚操作的宏定义:

    然后在主循环中写入引脚控制的代码,再加上简单的延时程序,控制LED闪烁的代码就完成了:

    编译并下载到评测板上,板上的用户LED就会一闪一闪,首个点灯程序就告完成。

楼主:
这是LED测试的小视频,感兴趣的可下载解压观看。

楼主:
这是测试项目完整的压缩包,可以下载解压后运行,还可以在此基础上修改并完成自己的测试。

网友A:
PIC MPLAB编译器到底用哪个比较好

网友B:
觉得MPLAB X IDE好用吗

网友C:
PICC编译器装了吗

网友D:
综合的编辑器、项目管理器和设计平台

网友E:
能不能读取pic单片机里的HEX 文件

网友F:
安装了mplab ide v8.92

网友G:
谢谢版主的资料。

网友H:
使用的是MPLAB IDE V8.5版本的

网友I:
Debugger和Programmer 有什么区别

网友J:
如何设置mplab的字体

网友E:
mplab ide哪个版本比较好

网友D:
如何将英文版的mplab xide变成中文版的

网友F:
MPLAB IDE 中文版 在哪里 下载 给的地址

网友G:
有关MPLAB IDE编辑器不错的。

网友B:
如何在MPLAB X IDE中找到已安装的编译器

网友H:
mplab v2.30注释时,编码应该选择哪个

网友I:
怎样建立mplab ide编译器可以使用的库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I:
怎样建立mplab ide编译器可以使用的库文件

在代码配置器MMC里添加了外设,就会自动生成对应的C文件,基础函数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