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工作状态的集中说明

楼主(2020-05-30):
今天有好几个帖子(至少3个),都是说三极管工作状态的,汇总一下:

1,关于三极管的截止状态:

我在帖子中已经给出说明了,复制过来:

截止的正确定义是IE=0,或者等价地认为IC=Ico。
如果是共射放大器,即便基极开路,按照这个定义,管子也没有真正截止,因为IB=0,IC=-IE=Ico/(1-a)≠0
但是基极短路时,VBE=0,可以是截止的。
考虑到ICBO,截止定义导致IB=-ICBO,此时VBE可能要小于-0.1V,才是真的截止。

另,听说有饱和电压、饱和电阻的,不知道他这个【饱和电流】是什么意思,是如何定义的。

我跟你抬个杠吧。红圈里的文字,他没有说“三极管截止”,而是说三极管“工作在截止区”,你应该先问他这到底想表达个什么意思才好吧?

楼主:
2,关于三极管饱和的判断

这里是有陷阱的,一不留神就犯了巡回论证的错误-----把结论当作条件使用。

很多人看不懂我在说什么,先给几个数据:
典型npn硅型三极管25℃时的典型VBE电压
截止电压VBE=0.0V
开启电压VBE=0.5V
有源区工作电压VBE=0.6V
饱和电压VBE=0.7V

可见上面图片中求IB时,采用了管子处于饱和状态时的VBE电压。

使用这个判据时,一定要保证IB和IC是独立确定的,否则是无效的循环论证。

"开启电压"这个东西比较悬

楼主:
当然了,实际的饱和电压VBE是变量,手册中有多种表示方式,其中一种为:

这里说的典型值的含义,或者说作用,是为了写作方便,便于定量讨论。
绝大多数著作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A:
三极管有放大,截止,饱和。
分析树如下,都给讲讲。

网友B:
饱和放大截止

楼主:
这个电流判据,表面上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用初等数学是算不出来的。
因为这是个**生蛋、蛋生**的死循环----要想知道晶体管电流,就需要事先知道晶体管的结电压,而要知道结电压,就需要事先确定晶体管结电流。。。

所以,需要使用策略克服这个困难,方法就是迭代法---先假设结电压为零,然后计算电流,电流值计算出后,根据晶体管特征或E-M模型,GP模型,计算出新的结电压,然后用新的结电压计算电流,电流用于计算新的新的结电压。。。反复循环。

这样搞虽然严格,但能累死人,于是一气之下,弄出个所谓的典型值,于是事情瞬间简单了100倍。

为了避免蛋生鸡,鸡生蛋,我是以电路饱和参数代入进行计算,误差很小,这就是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