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极管的应用,来看看高手和低手的区别!

楼主(2020-05-30):
有个帖子是讨论二极管瞬态特性的:

请根据这种现象,展开想象,这个特性有什么用??能干什么???

高手眼里没有什么优缺点,只是擅长应用一切特性,而敌手根本没有这个意识。

公平起见,大家可以考虑一个星期。

楼主:
我估计根据上面图片,大多数人,想到60岁,甚至想到死,也想不到这个特性有什么用。

提示:注意下图这个电源很特殊

这个电路可以作放大器用!!!而且是共基放大器!!!利用二极管的存储效应,模拟三极管发射结过剩载流子注入。

下图是共射放大器:

论坛上那两个世外高人,又要据此写反面教材,或正本清源了,说二极管是无源器件,根本不可能作放大器

高手擅长应用,低手擅长写反面教材,这就是区别。

网友A:
我不是高手,但是学过参量放大器,当然几十年不用又忘记了,只记得大致原理,非线性和泵源。
有些东西,一万年也没啥进步,而一旦有突破,几百年的进步顶以前的几万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高手,但是学过参量放大器,当然几十年不用又忘记了,只记得大致原理,非线性和泵源。
有些东西,一 ...

参量放大器,本质是一个非线性电容。而楼上并没有这样说。
作为放大器用,必须是负阻器件、或等效负阻,所以,遂道二极管可以作为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高手,但是学过参量放大器,当然几十年不用又忘记了,只记得大致原理,非线性和泵源。
有些东西,一 ...

所谓的学过,就是听说过某些术语,头脑中有个印象。

这个类似于唐诗,一般人通过努力都能背诵成百上千,甚至上万篇。但是可能一首都作不出来的。
背诵成千上万个知识点是可能的,但是提出哪怕一个有用的知识点都是困难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高手,但是学过参量放大器,当然几十年不用又忘记了,只记得大致原理,非线性和泵源。
有些东西,一 ...

你已经是高手了,几十年前的东西,看到了能迅速定位,这时候如果需要,搞清楚也就是很容易的事。跟某些人相比,你也很谦虚了,几十年前你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没有像某些人看到西洋镜一样,跑到论坛(如果当时有论坛的话)大吹一番顺便嘲笑别人一下。

对于某些人,老是发帖评价争吵和攻击,网友xxyyzz123已经准确犀利的分析出了原因:
没有蠢人会把自己懂的东西,发出来,发出来的,都是那些不懂的,自己也没信心,发出来讨论以下,验证一下自己的想法和理解是否正确。
无非如此,像你天天发帖,技术来技术去,说明你只是非常迫切想有技术之长但你条件不足,没人帮你,自己摸索,也搞不清楚自己理解的东西和社会上的实际情况是否相符。
所以你就会发贴,又不能老问,因为那样没有人搭理你,
所以你就评价、争吵,攻击,以获取关注和回复、其实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以前很多同事也这样,自己以为找到一个巧妙的社交技巧来处理技术圈的问题,其实挺可悲的

楼主:
销售人员小7又来卖东西了,需要脉冲信号发生器的抓紧辣!!

干销售的,又不怎么研究技术,在论坛狂吹乱侃,不发生争议才怪呢。

楼主:
这种技术可能实用价值不大,但是人家能第一个提出这种理论,是非常了不起的!!搞研究的不喜欢天天说ideal么!

网友A:
如果说参量放大器实用性不大的话,可以肯定他搞微波技术的时间不会太长,或者不怎么了解整个微波技术和器件的发展历史,在砷化镓管子没有出现和成熟的年代,参量放大器还是曾经的主角。别人学过参量放大器,在某些人的眼里就是背唐诗了。想起一个初一的女生,数学还好,初二后一落千丈,原来她把数学当语文来学习,就是背。这玩意谁要是能背到大学专业课,我也是万分敬仰了。

网友D:
“二极管”的“有源”应用本不稀奇,LZ是刘姥姥进大观园看什么都新鲜。

网友D:
LZ还是去“干掉开关电源中的电感”,这应该比较“稀奇”。

网友A:
发一页大学教科书的目录,有些年代了

网友E:
神仙打架,俺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一页大学教科书的目录,有些年代了

这目录上的内容,几乎全是上个世纪6-70年代的东西!!

不是有些年代,而是非常古老!

网友F:
这个好办,实物搭一个不就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