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M0518的ADC参考电压

楼主:
参考电压控制寄存器(VREFCR),只有BIT4是有效的,ADC_VREFSEL

ADC 参考电压源控制 (写保护)
0 = ADC 参考电压源来自 VREF 管脚
1 = ADC 参考电压源来自AVDD
注:该位受保护,编程该位时,需要依次向地址0x5000_0100写入“59h”, “16h”, “88h”,该操
作参考寄存器REGWRPROT(地址GCR_BA+0x100)

楼主(2020-05-30):
复位值为0,0 = ADC 参考电压源来自 VREF 管脚

楼主:
  /**
     * VREFCR
     * ===================================================================================================
     * Offset: 0x28  VREF Control Register
     * ---------------------------------------------------------------------------------------------------
     * |Bits    |Field     |Descriptions
     * | :----: | :----:   | :---- |
     * |[4]     |ADC_VREFSEL|ADC VREF Path Control (Write Protect)
     * |        |          |0 = ADC VREF is from VREF pin.
     * |        |          |1 = ADC VREF is from AVDD.
     * |        |          |Note: This bit is the protected bit, and programming it needs to write "59h", "16h", and "88h" to address 0x5000_0100 to disable register protection.
     * |        |          |Refer to the register REGWRPROT at address GCR_BA+0x100.
     */
    __IO uint32_t VREFCR;

楼主:
头文件有以上定义,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寄存器操作。

楼主:
另外还有
/* GCR VREFCR Bit Field Definitions */
#define SYS_VREFCR_ADC_VREFSEL_Pos              4                                       /*!< GCR_T::VREFCR: ADC_VREFSEL Position */
#define SYS_VREFCR_ADC_VREFSEL_Msk              (1ul << SYS_VREFCR_ADC_VREFSEL_Pos)     /*!< GCR_T::VREFCR: ADC_VREFSEL Mask */

楼主:
所以这个操作可以表示为
VREFCR |=SYS_VREFCR_ADC_VREFSEL_Msk;
//这对应ADC VREF is from AVDD
或者
VREFCR &=~SYS_VREFCR_ADC_VREFSEL_Msk;
这就是清零恢复默认的Vref

楼主:
记住了,一定要放在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放代码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楼主:
或者参考官方例子,放在
    SYS_Init();
函数内

网友A:
总结的不错,又学了个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这个操作可以表示为
VREFCR |=SYS_VREFCR_ADC_VREFSEL_Msk;
//这对应ADC VREF is from AVDD

VREFCR |=SYS_VREFCR_ADC_VREFSEL_Msk;
请问上面的“Msk"是什么的缩写,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REFCR |=SYS_VREFCR_ADC_VREFSEL_Msk;
请问上面的“Msk"是什么的缩写,代表什么意思? ...

应该是mask的缩写。
意思是蒙版,学过PS应该就明白这个概念,就是用mask盖住整个寄存器,只会显示某个部分。

网友D:
真是大开眼界。

网友E:
需要注意一下细节

网友F:
只有两种参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