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OTP 仿真器

楼主(2020-05-31):
HC-ICE    Holychip In-Circuit Emulator

1.采用USB2.0接口,即插即用

2.USB供电,无需外置电源适配器

3.支持HC18全系列Holychip OTP单片机

4.支持编辑、编译和仿真等功能

5.支持全速、单步(逐语句)、跳过(逐语句)、断点四种调试模式

6.支持C语言和汇编语言开发

7.支持Xp/Win7/Win8/Win10 32/64Bit操作系统

8.支持在线烧录功能

9.支持在线升级固件功能
图示:HC-ICE V4.0

编号
名称
数量
ICE仿真器(HC-ICE V3.0/HC-ICE V4.0)

软件下载
http://www.holychip.cn/download.php?class_id=102102102
硬件购买
https://shop155767245.taobao.com/?spm=a230r.7195193.1997079397.1.6ec6570cRlIBgM
优酷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Q3NDk2ODA2OA==.html
哔哩哔哩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79698225

楼主:
在嵌入式系统当中,所有的代码和系统数据都是被存储在FLASH芯片内部的。FLASH芯片的特点是可多次擦写,而且掉电数据不会丢失。为了保护FLASH中的数据,越来越多的FLASH厂商在FLASH内部提供了一种特殊的寄存器:OTP寄存器。

OTP=One TimeProgrammable,意思是这个寄存器是只可以编程一次的,编程后就再也不可以修改了。e69da5e887aa62616964757a686964616f31333431353937OTP寄存器和FLASH数据区域很类似,1能被改写为0,但0永远也不能写成1。

如果有一个32位的OTP寄存器,出产的值是0xFFFFFFFF,如果用户通过编程,将OTP寄存器的值写为0xFFFFFFFE后,那OTP寄存器再也不能在改写为0xFFFFFFFF了;当然,这个OTP寄存器的值还可以改写为0xFFFFFFFC或其它。

网友A:
很漂亮的板子

网友B:
连接很全啊

网友C:
OTP仿真器没有货了

网友D(2020-10-02):
不知道 HC-ICE4.0 与 HC18P233L 的仿真连接是接哪几根线, 我接的 VDD, PCK, PGD, PGC, VPP, GND    仿真时出现如下错误     ,  请行家指点,谢谢!

网友E:
连接很全,谢谢分享

网友F(2020-11-25):
OTP片子很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