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限增益多路反馈滤波电路增益小于1的稳定性问题

楼主(2020-05-31):
以前用的一个模拟小信号输出电路,其中用到一个无限增益多路反馈滤波电路,当时设计的增益是1,输出有效值为1V的正弦信号,现在需要将1V衰减到0.175V,通过计算,调整电阻参数是可以实现信号衰减的,但是不知道这种增益小于1的实际电路是否能够稳定工作?

网友A:
在Ui+前面衰减就是了,电阻分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Ui+前面衰减就是了,电阻分压

是可以,或者在后级输出跟随缓冲前进行 电阻分压,但是需要更改电路,现在实际有三个方案:1、DA输出幅度调整;2、电阻分压衰减;3、调整滤波电路参数。1、2应该是可以的,但是1的程序比较复杂,十几年前的别人的程序,看起来比较费劲,2需要重新画板,如果其它方法无效就只能采用2了,3是目前看最简单的实现方案,只需要调整参数,但不确定运放工作状态是否稳定,正在采购器件,还没来得及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