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求一个SOT-23封装的可调LDO/稳压芯片。

楼主(2020-05-31):
  求一个SOT-23封装的可调LDO/稳压芯片。

网友A:
LTC1761ES5

网友A:
为什么要可调呢,LDO基本都是0.1V间隔电压,覆盖范围很广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可调呢,LDO基本都是0.1V间隔电压,覆盖范围很广了吧

  用来实现恒流源,6219貌似是固定输出吧

网友A:
想法、用料有点偏门,成本未必有优势;
PCB得有多小啊,非得用SOT23

网友B:
TI  的TLV755P,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C:
润石的,RS3236有可调,RS3236ADJXX
联系QQ:3040013598

网友D:
所以为什么不是找恒流芯片呢,记得一个是1117可以看下

网友E:
小功率LDO,SOT-23也算是大的了,还有更小的封装,比如DFN 1*1的大小,散热更好。
SOT-23封装的LDO大量出货的,以前手机里很多用,现在都用DFN封装的了。
没面积要求就用更大的封装好了。

网友F:
要做恒流没必要用LDO吧

网友G:
建议使用恒流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