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天开始有限解答《半导体器件基础》!!

楼主(2020-05-31):
模拟电路知识可分为三大块:器件、电路与系统,所以学习模电很重要一块内容是研究器件,这个东西是构成模电的骨肉。
而器件内容非常庞大,具不完全统计,现在半导体器件主要类型有70种左右,而衍生变种多达110多种。
所以,想把这么器件全都学一遍,几乎是不可能的。

虽然半导体器件种类繁多,但它们是有少数相同的基本模块构成的,例如PN结、MIS和金属半导体接触等。
所以比较靠谱的学习方法是研究这些基本模块。

在本科阶段侧重于研究扩散型半导体器件----结型二极管和三极管,以及漂移型器件--JFET和MOSFET,到了后续研究生阶段才研究量子阱等高深话题。

而北京大学黄如教授翻译的皮埃特的半导体器件物理,翻译质量特别棒,而这本书内容言简意赅,特别适合学习半导体物理。

附件下载:

楼主:
要求:
1,本人毕竟不是物理专业的,解答不了太专业的问题,最好把话题局限于教科书。
2,这本书我虽然看了不少遍,但是要复习一下,所以学习交流按照章节顺序来。

最近几天学习第一章:

第一章,属于了解性内容,1.1节内容了解一下,读一遍,知道有哪些半导体材料,1.2节内容不用看,1.3节读一遍。

所谓的简单立方,是指只有正方体的各个顶点有原子,而顶点处的原子,属于8个晶胞共同占有,所以顶点处原子只属于这个晶胞的1/8,所以尽管这个晶胞有8个原子,实际上相当于只有1个原子属于其完全所有。

体心立方就是体心上还有个原子,这个原子单独被这个晶胞占有,所以它有两个原子。
面心立方就是每个面的中心点处还有个原子,这个原子属于两个晶胞共同占有,所以它只占有一半,所以面心立方占有6/2+8/8=4个原子。

网友A:
LZ,“空穴”搞清楚了吗?

网友A:
一个空穴究竟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人,居然解答别人的半导体物理和器件的问题?

网友A:
没有坚实的《量子力学》和《固体物理》基础,谈论《半导体物理及器件》基本属于瞎扯蛋!

楼主:
有问题的可以一起讨论,存心捣乱的抓紧滚蛋,这里不欢迎!

HWM
可以先讨论一下“空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坚实的《量子力学》和《固体物理》基础,谈论《半导体物理及器件》基本属于瞎扯蛋!
...

回答第一个疑问:
学习本科阶段所学的半导体器件原理,一定要学习《量子力学>和<固体物理吗>?

答:本科研究研究半导体器件,我上面已经说到,主要研究漂移型器件和扩散型器件,而具体研究中,两大分布函数是可以不加推导直接使用的,对于粒子动力学,几乎一切量子效应都掩藏在有效质量这个概念当中,所以对于这门课程,不是一定要学习量子力学和固体物理的。

另,如果简单的跑量子力学教材上摘抄几个公式,那么一天就能学完量子力学了。

见大师的【量子力学之“一日游”】:

https://bbs.21ic.com/icview-1696434-1-1.html

楼主:
没有人感兴趣,我就撤退了。

这门学科有个特点:抽象,学了几年也有不知羊肉味,迷迷糊糊,似懂非懂。

随便举个例子,你知道为何到处都是指数吗???这个是由什么决定的??

在经典力学和量子力学中,表达式中必然有个温度T或动能kT,有了它才能反映出随机特征。
而函数的形式,主要是由粒子之间相互影响的程度决定的,只要粒子之间没有相互作用,函数就是指数的形式。
当然了,一般情况下,经典力学和量子力学之间,不是简单的求和和积分,因为经典力学中每个粒子的动态是由6个连续分量决定的,而量子力学中只需4个量子数。

还是跟偏微分方程的解有关?
e 的出现跟正弦与欧拉公式有关?还是自然响应天然存在正弦成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坚实的《量子力学》和《固体物理》基础,谈论《半导体物理及器件》基本属于瞎扯蛋!
...

    装B,鉴定完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人感兴趣,我就撤退了。

这门学科有个特点:抽象,学了几年也有不知羊肉味,迷迷糊糊,似懂非懂。

感觉学以致用才能体会到“羊肉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贴站在“徐叫兽”这边,“H叫兽”纯属找茬;至少徐叫兽人家在首贴与次贴态度与口吻是恭谦的。 ...

我撤了,有什么问题,你们还是请教复旦大学博导教授HWM大师为宜!!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无所不通!!!可以随便问。

网友E:
好好的技术交流论坛,变成了泼妇骂街的场所。是谁动了谁的奶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好的技术交流论坛,变成了泼妇骂街的场所。是谁动了谁的奶酪?

和上年纪的,尤其是6,70岁的人交流,是极度痛苦的。
看书少,视野窄,爱抬杠,嘴硬。。。

例如初级教科书上把空穴视作电子的倒退,这个说法纯粹是为了便于初学者理解,也正是因为这个伟大的类比,让高深的量子力学知识,中学生理解起来也不费劲了,这就是类比的魅力。

这种简单类比,站在量子力学的角度,是错误的,不可能发生的,例如下图中的局部化理解,电子倒退形成空穴的正向流动,是违反不确定原理的。
所以类比也有缺点,初学者会误以为两者就是一回事,以为空穴就是电子了。

楼主:
关于那个“反驳”,让我看了很惊悚----跑书上摘抄两段结论:

i

我看了上图中第一个楼层言论,很高兴!!!因为这些言论就是我说的判据!!!!!!!

然后眼巴巴等着看他如何据此推翻我的结论的!!谁知道到了上图第二个楼层,话锋一转,就说人家是错,到底为什么错了,一个字也不说。

第一楼层还在赞同我的说法,第2,3楼层突然说这个说法是错的,观众能不蒙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还不算啥,有些量子层面的东西,你都没办法用世俗的,宏观的类比来形象化理解;比如量子纠缠与单光子双 ...

提到双缝实验,更让我来火!!

2017年,我说双缝实验证明一个粒子可以同时穿过两个缝,这两个家伙发几个帖子来公**我,说根本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罪过,罪过,我无心之言,那知这个也是你们曾经撕扯过的话题?从宏观观测的角度与结果来说”双缝实验证明 ...

拉倒吧,2016年的杨氏双缝实验帖子,你也参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我站在谁一边来着?几年前的话题,没印象,我也很少参与技术话题争论,水平有限,水平有限。 ...

论坛不是社交圈,正常的网民应该站在真理一边说话。
不能学某些人,在论坛上搞圈子,一看本圈子的人被人说道了,立马群起而攻之。

或者像下图中的这样,有自己的判断,查阅第三方资料。
而不是像大侠那样:这个话是H说的,一定就是对的,谁反对我就怼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