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三极管作可控电阻的分流式ALC电路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20-05-31):
大佬们,请问分流的具体原理是怎样的啊?如何把输出信号的幅度限制在一个范围之内呢?

网友A(点评):
根据IC-VCE的线图,在临界包和时,其斜率(动态电阻)是由VBE控制的。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但这个Ic是由输入信号和Vcc共同控制的吧,请问如何控制输入信号被分流的量呢?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输入信号以电压方式进入,后面接电阻分压,比如10K电阻 与RCE电阻分压,加一点偏置即可。0.2V即可。因此,输入信号分得的电压不能超过0.15V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还不如搞个VCA.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不不不,是控制输入信号流向LM386的不超过0.15v。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样如何控制呢?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没有偏置会带来非线性整流效应。除非你的输入信号是单向的电压。

楼主:
这个基极静态电流又该如何设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NPN逆接较好,ALC恒幅由红剪头两电阻设置,可以仿真去评估。

您好,请问如果输出达到1v以后开始降低增益,最大输出在1.5v以内,电阻如何设置呢?您能给我讲一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如果输出达到1v以后开始降低增益,最大输出在1.5v以内,电阻如何设置呢?您能给我讲一下吗? ...

基本上1:1,就可以维持在1.5V左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1:1,就可以维持在1.5V左右了。

您好,请问如何满足在输出大于1v时,开始降低增益呢,需要加入基极静态电流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如何满足在输出大于1v时,开始降低增益呢,需要加入基极静态电流吗? ...

最大幅度直接决定了拐弯点。确定了最大峰值,则增益开始降低的点同时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大幅度直接决定了拐弯点。确定了最大峰值,则增益开始降低的点同时确定。 ...

请问,如何将增益调整点调整至1V呢?为什么波形受限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懒的说,你仿真一下,其它的可以按照楼上t先生的指示。

给您添麻烦了,能劳烦您替我解惑吗?我对这里实在不太理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懒的说,你仿真一下,其它的可以按照楼上t先生的指示。

估计,反接的NPN这PR可能是不容易仿真。关键是这仿真居然没串联信号源内阻还有这波操作。。。。
你的图纸不是已经给画的清清楚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反接的NPN这PR可能是不容易仿真。关键是这仿真居然没串联信号源内阻还有这波操作。。。。
你的图纸 ...

忘了忘了,让您见笑了。我那个是仿制的,不太理解。请问参数如何设定啊?才能达到输出大于1v时增益减少,不超过1.5v呢?我想不明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忘了忘了,让您见笑了。我那个是仿制的,不太理解。请问参数如何设定啊?才能达到输出大于1v时增益减少, ...

一个倒置的NPN管子,只是一个HFE超低的管子同时小电流饱和压降非常低,则才是这里最好用倒置NPN管的原因,
其原则和分析一般的三极管差不多,一个PN结大概在0.75V左右完全导通,则该时刻管子将完全导通。
由电阻分压,你完全可以算出,1:1的电阻分压,基本上能达到完全导通的阀值,当然这里由于HFE超低,基极电阻可不能用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倒置的NPN管子,只是一个HFE超低的管子同时小电流饱和压降非常低,则才是这里最好用倒置NPN管的原因 ...

您能给我提供一下各个元件的具体参数吗?麻烦您了。

楼主:
大佬们,能详细给我讲一下这个电路的原理吗?如何在输入0-100mV时,输出0-1V的同时,在输出大于1V时,增益下降,且最大输出不超过1.5V。是在输出达到1V以后,三级管开始导通,分流从而降低增益,那这个1.5V如何决定呢?如何避免波形失真呢?R3R4,以及基极电流如何设置呢?

网友A:
参数自定,提示,参数可根据IC_VCE的线簇的包和斜率多少来决定。说白了,这是直流幅度自稳定糸统。少了一个环节,参比幅度信号与幅度比较误差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自定,提示,参数可根据IC_VCE的线簇的包和斜率多少来决定。说白了,这是直流幅度自稳定糸统。少了一 ...

请问如果要兼顾输入0-100mv输出为0-1V,和输入1v以上开始分流,输出最高不超过1.5v,电路该如何设计呢?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能麻烦您画一个能完成上述功能的样图让我参考一下吗?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实在是不好意思,我不太理解这里。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太细节的是要付费的。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也行,贵吗?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便宜,500小圆。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你能发私信给我吗?我还没权限发。

楼主(点评):
回复 楼主: 大佬,看到之后麻烦回我句话哈,做不做咱说一声,别让我傻等着。500也行,做咱就做,不做回个话哈。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大佬,看到之后麻烦回我句话哈,做不做咱说一声,别让我傻等着。500也行,做咱就做,不做回个话哈。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同意啦?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qq聊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如果要兼顾输入0-100mv输出为0-1V,和输入1v以上开始分流,输出最高不超过1.5v,电路该如何设计呢? ...

思路在整流出的直流电压加一个电平移位,放大输出信号超过1V时整流出的直流电压超过电平移位才开通三极管即VBE才有电压,以下都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自定,提示,参数可根据IC_VCE的线簇的包和斜率多少来决定。说白了,这是直流幅度自稳定糸统。少了一 ...

网友D:
实际电路效果会比较差,正负波形不对称,失真大。我现在一般考虑用光电耦合器(输出端是一个光敏电阻CDS),效果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