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求可以接多个USB2.0U盘并每个U盘满速的USB HUB

楼主(2020-05-31):
求可以接多个USB2.0U盘并每个U盘满速的USB HUB产品或者芯片。
购买过一款USB3.0hub,该产品连接多个USB2.0U盘时,每个U盘同时读取的速度只有6MB/s,单个U盘读取是25MB/s。
寻求那种可以同时插多个U盘,每个U盘读取速度都能达到25MB/s的USB hub产品 或者USB hub芯片。

网友A:
找到了吗?没有找到的话请联系我

网友B:
GENESYS品牌GL850G是做HUB用的芯片,可以看下规格手册,这个不行的话可以联系我,我看看推荐其他型号,对这一块了解比较多

网友C(2020-07-31):
引用 网友B:
GENESYS品牌GL850G是做HUB用的芯片,可以看下规格手册,这个不行的话可以联系我,我看看推荐其他型号,对这 ...

你好 你有其他的一些芯片型号推荐吗?7口的hub 芯片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