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 eMiniBoard测评报告】+ OLED

楼主:
下载了568Zha网友的工程,下进去。
这样:

就是H没有中间那一横了。怎么回事?模块的问题吗?谢谢!

网友A(2021-01-10):
把杜邦线重新插一下,然后硬件复位看看能不能好使,然后可以看看程序中分辨率的问题,如果程序适用于OLED0.91的话 应该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网友B:
OLED是没有问题的,我也试验过了。我感觉是你的哪个线松了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OLED是没有问题的,我也试验过了。我感觉是你的哪个线松了造成的。

线松了不会出这问题吧?线松了为什么单单影响那一横

网友C:
可能是接触不良

网友D:
不可能是接触不良导致的,我感觉是取模的问题,是自带的字库还是自己取的模

网友E:
有可能接触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可能是接触不良导致的,我感觉是取模的问题,是自带的字库还是自己取的模 ...

自己取得摸

网友F:
串口OLED嘛?

网友G:
是不是杜邦线接触不良?

网友H(2021-03-09):
配置的地址问题。

网友I:
你这个是0.91寸的oled。

网友J:
换成0.96的就可以了。

网友K:
这个应该是4个像素吧。

网友L:
你取模程16个的试试看。

网友M:
代码有问题。

网友N:
配置代码有问题。

网友O:
引用 楼主:
线松了不会出这问题吧?线松了为什么单单影响那一横

配置代码上传看看。

网友P:
引用 楼主:
线松了不会出这问题吧?线松了为什么单单影响那一横

你是按照64的代码配置的。

网友Q: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