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驱动原理详解(Relay)

楼主(2020-05-31):
电磁继电器(electromagnetic relay)是一种电子控制器件,它具有控制系统(输入回路)和被控制系统(输出回路),通常应用于自动控制电路中,它是用较小的电流、较低的电压去控制较大电流、较高的电压的一种开关控制方式,在电路中起着自动调节、安全保护、转换电路等作用,并且能够实现遥控和生产自动化。
通常称之为,弱电控制强电。

楼主:
继电器内部结构

继电器的组成包括一个动触点B和两个静触点A和C。
常态时,动触点B与静触点A接触,即处于闭合状态,称为常闭触点;

把继电器线圈未通电时处于接通状态的静触点称为“常闭触点”;
normally closed(NC);

动触点B与静触点C处于断开状态,称为常开触点。

把继电器线圈未通电时处于断开状态的静触点,称为“常开触点”
normally open(NO)。

常闭触点和常开触点共用的动触点B称之为公共触点

楼主:
继电器工作原理
当线圈通电时,其动触点B与静触点A立即断开并与静触点C闭合,切断静触点A控制线路,接触静触点C的控制线路。

当线圈断电时,动触点复位,即动触点B与静触点C断开并与静触点A复位闭合,切断静触点C的控制线路,接通静触点A的控制线路。

当线圈两端没有施加电压时,线圈没有产生磁力,弹簧的拉力使公共触点与常闭触点接触,此时被控电源与用电器没有连通,用电器负载不工作。

当闭合开关,即线圈两端施加一定的电压时,线圈电流使铁芯产生磁力将衔铁吸下来,从而使公共触点与常开触点接触,从而使被控电源与用电设备连通,用电器负载开始工作,具体如下图所示。

从电磁继电器的控制原理可以看出,继电器线圈电压没有正负之分,因为无论正向还是反向电流,线圈都会产生吸力。

当然,有些继电器可能内部加了其他功能部件,比如续流二极管、指示灯之类的,这时候应该严格参考规格书进行电压极性的施压,否则将烧毁辅助配件。

楼主:
继电器应用

在毕业设计的电子作品中,继电器很常见,一般诸如:控制类毕设都会用到,比如遥控风扇、智能电灯、智能加湿器、智能门锁、智能插座、智能电饭煲等等,其实这些控制就是负载不同,实现的原理基本是相同的。

当然上面只是做毕设时使用,真正做产品还要考虑其他因素,比如:噪音、寿命。

楼主:
入门

直接使用模块

楼主:
进阶
自己绘制原理图

当L293D_1Y输出高电平5V时,三极管未导通,此时电磁铁断电,继电器的COM端与CLOSE引脚相连,J81端子没有电压输出,连接负载,负载不工作;

当L293D_1Y输出低电平0V时,三极管导通,此时电磁铁通电,继电器的COM端与OPEN引脚相连,J81端子有12V电压输出,连接负载,负载工作;

所以我们只要设计一个电路,让单片机的I/O高低电平对应原理图中三极管的导通和不导通两种状态,即让单片机IO的高低对应电磁铁的断开和通电,那么我们就实现了使用单片机的IO(弱电)控制用电器(强电)的功能。

这样控制方式的好处
其一是控制电路与被控电路是相互绝缘隔离的,因此,被控电路即使有高电压、大电流也不会影响控制系统,正如同光电耦合器隔离前后级电路的效果一致;

控制线圈的信号可以是弱信号(如5V),而被控制电源可以是强信号(如220VAC@10A),实现弱电控制强电,结合单片机实现自动化。

楼主:
这样控制方式的好处
其一是控制电路与被控电路是相互绝缘隔离的,因此,被控电路即使有高电压、大电流也不会影响控制系统,正如同光电耦合器隔离前后级电路的效果一致;

控制线圈的信号可以是弱信号(如5V),而被控制电源可以是强信号(如220VAC@10A),实现弱电控制强电,结合单片机实现自动化。

楼主:
继电器使用时注意事项

继电器的使用应尽量符合产品说明书所列的各个参数范围。

特别注意以下几个参数:

  • 线圈使用电压

继电器额定工作电压

  • 瞬态抑制
  • 触点负载
  • 切换速率
  • 继电器线圈电源

直流电(DC)还是交流电(AC)

楼主:
毕设答辩常见问题
1、为什么要在继电器线圈上并联一个二极管呢?
解释1: 二极管作用:起续流作用。具体说来,就是在继电器线圈断电的时候,线圈两端会产生一个自感电动势,这个自感电势会造成破坏,而在继电器线圈两端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为自感电动势提供一个放电电流回路(续流),进而起到保护作用,从功能上这个二极管叫续流二极管。

解释2: 继电器线圈断电时,其中残余能量须以合适途径释放。如果没有二极管,则能量以火花形式释放,对电子开关损坏很厉害,时间久了对机械开关也会有明显损坏。与继电器线圈并联二极管后,二极管负极接直流电源正极,继电器线圈断电时,二极管因势利导,为线圈电流继续流动提供途径,残余能量在线圈与二极管组成的回路中较为平缓地自我消耗掉,开关得到有效保护。

解释3: 继电器的线包相当于一个电感,电感的特性是电流不能突变,当关闭继电器时线包的电流在关闭器件上产生很高的电压,会把关闭器件打坏。这个二极管就给线包电流提供了一个回路,使线包电流逐渐减小,保护了关闭器件。

楼主:
2、并联的二极管为什么选择开关速度快的?
因为普通二极管的单向导电特性取决于P型半导体与N型半导体接触形成的PN结,由于结电容的存在,反应时间并不太短,开关断开的瞬间,二极管还来不及导通,相当于没有接二极管一样。

所以二极管需要选择肖特基二极管(也称肖特基势垒二极管,Schottky Barrier Diode,SBD)的单向导电性是由金属与半导体接触形成的,它的特点是开关速度快。

楼主:
3、电磁继电器和固态继电器(SSR)有什么区别啊?
固态继电器样子如下:

固态继电器广泛应用于数字程控装置、微电机控制、调温装置、数据处理系统及计算机终端接口电路,尤其适用于动作频繁、防爆耐潮、耐腐蚀等特殊场合。

固态继电器具有高寿命、高可靠、灵敏度高、控制功率小,电磁兼容性好,转换速度快,电磁干扰小;

固态继电器缺点:导通后的管压降大,一般功率场效应管的导通电阻也较机械触点的接触电阻大。

优点        缺点
电磁继电器        低的残留输出电压,不需要散热片,价格便宜,无漏电流        开关速度慢,有噪音,产生电磁干扰,触点寿命有限,大电流操作性能差,会产生电弧,开关动作不能完全同步
固态继电器        控制功率低,可以实现同步开关,电磁干扰低,长寿命,响应时间快,四轴飞行器械运动部件,抗震动,抗冲击,防腐防潮,无噪声动作        有残留输出电压,通常需要散热片,不适用小输出信号,存在漏电流

楼主:
4、不加三极管,直接用单片机的IO提供继电器线圈的电流可以吗?
通过翻阅STM32的以下章节,
I/O port characteristics
General input/output characteristics
Output driving current

我们可以得到,STM32 的 I/O口正常提供灌入和输出电流为+/-8mA,极限情况可以达到+/-20mA,同时要求总灌电流或总输出电流不能超过150mA。

一般继电器线圈的电流大约是多少安?
一般小功率继电器是0.36-0.7W,最好办法测量它的线圈电阻。I=V/R。

如下图:

经过测量,左边线圈对应的两个引脚之间的电阻R=1KΩ;
这是一个24VDC的继电器,我们根据I=V/R,可得I=24mA;

这个电流值远远大于单片机IO所能提供的电流值,所以我们一般不使用单片机的I/O来提供大的电流,而如下图所示,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流却很大,满足我们的要求。

所以我们需要设计一个外部电路,来提供这个电流,单片机的I/O只是起到一个触发作用。

网友A:
长知识了 谢谢

网友B:
非常不错的资料

网友C:
和光耦继电器有啥区别呢

网友D:
不错得资料,对继电器都讲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