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ML的低功耗模式下使用PDMA

楼主(2020-05-31):
/*---------------------------------------------------------------------------------------------------------*/
/*                                                                                                    */
/* Copyright(c) 2019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
//  Website: http://www.nuvoton.com
//  E-Mail : MicroC-8bit@nuvoton.com
//***********************************************************************************************************

//***********************************************************************************************************
//  File Function: ML51 simple GPIO toggle out demo code
//***********************************************************************************************************

#include "ML51.h"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Low power run mode Memory to memory function demo
* @param       None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43424]@Details[/url]
*/

unsigned char xdata RxDatabuffer[100] _at_ 0x100;
unsigned char xdata finalbuffer _at_ 0x263;
unsigned char i;

void PDMA1_ISR(void) interrupt 21          // Vector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0xAB
{
  PDMA_Close(PDMA1);
  clr_DMA1TSR_FDONE;
  clr_DMA1TSR_HDONE;
}

void main (void)
{
    ALL_GPIO_QUASI_MODE;

    for(i=0;i<100;i++)
    {
      RxDatabuffer[i]=i;
    }
/* Define PMDA function as memory to memory, and setting base address */
    PDMA_Open(PDMA1,XRAM_XRAM,0x100,0x80);
/* Define destination memory address */
    PDMA_MTM_DestinationAddress(PDMA1,0x200);
/* Define interrupt after full transfer */
    PDMA_Interrupt_Enable(PDMA1,PDMAFULLINT);
    ENABLE_GLOBAL_INTERRUPT;

    FsysSelect(FSYS_LIRC);
    set_PCON_LPR;
    PDMA_Run(PDMA1);

    while(1);
}

楼主:
/*---------------------------------------------------------------------------------------------------------*/
/*                                                                                                    */
/* Copyright(c) 2019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
//  Website: http://www.nuvoton.com
//  E-Mail : MicroC-8bit@nuvoton.com
//***********************************************************************************************************

//***********************************************************************************************************
//  File Function: ML51 simple GPIO toggle out demo code
//***********************************************************************************************************

#include "ML51.h"

    unsigned char xdata RxDatabuffer[100] _at_ 0x100;
    unsigned char ct;
/**
* @brief       Low power run mode UART TX or receive demo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details
*/

void PDMA0_ISR(void) interrupt 20          // Vector @  0xA3
{
/* if need check with XRAM PDMA value, should enable following part */
//  clr_PCON_LPR;
//  FsysSelect(FSYS_HIRC);
/* ******************** */
  PDMA_Close(PDMA0);
  SFRS=0;DMA0TSR=0;
/*only for check PDMA reciverd */
//  while(1)
//  {
//    P14=0;
//    P14=1;
//  }
//  printf (" \n PDMA receiv UART2 RX finish! " );
/* ****** */
}

void main (void)
{

#if 1
    MFP_P46_CLKO;
    P46_QUASI_MODE;
    set_CKCON_CLOEN;

    MFP_P54_UART2_TXD;
    P54_QUASI_MODE;
    LowPower_LIRC_UART2_4800_init();

/*Enable Low power run mode */
    FsysSelect(FSYS_LIRC);
    set_PCON_LPR;

    while(1)
    {
      LowPower_UART2_Send_Data(0x55);
      _delay_();
    }
#else
    All_GPIO_QUASI_MODE;
    MFP_P14_GPIO;

/* Enable UART2 RX */
    MFP_P55_UART2_RXD;
    P55_INPUT_MODE;
    LowPower_LIRC_UART2_4800_init();

/* Clear XRAM base address area to 00h */
    for(ct=0;ct<10;ct++)
    {
      RxDatabuffer[ct]=0;
    }
/* Define PMDA function as UART RX to memory, define base address and PDMA receive length */
    PDMA_Open(PDMA0,SMCRX,0x100,5);
/* Define interrupt after full transfer */
    PDMA_Interrupt_Enable(PDMA0,PDMAFULLINT);
/* Global interrupt enable */
    ENABLE_GLOBAL_INTERRUPT;
/* Start PDMA transfer */
    PDMA_Run(PDMA0);

/*Enable Low power run mode */
    FsysSelect(FSYS_LIRC);
    set_PCON_LPR;

    while(1);
#endif

}

楼主:
ML51 run in low power run mode with enable PDMA function to execute memory to memory function

楼主:
ML51 run in low power run mode and enable UART2 receive data storage in XRAM with PDMA enable.

网友A:
还用到了中断

网友B:
支持的运行方式挺多的

网友C:
没看太明白,怎么移动位置的

网友B:
我也有楼上的疑问。

网友D:
我猜就是中断下实现。中断会唤醒低功耗。

网友D:
体验了一下,这个低功耗真棒。

网友E:
新唐的芯片好强大

网友F:
确实非常不错

网友G:
想块块的试试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