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utoChips MCU评测报告】+ AutoChips MCU的显示驱动

楼主(2020-05-31):
在学习开发板的使用过程中,对GPIO口的掌握是最基本的内容,也是最为有用和易于学习的内容之一。
通过对出厂DEMO的学习,我们可以快速地掌握GPIO口的输入/输出设置、高低电平的输出等。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通过GPIO口来模拟I2C接口和SPI接口,进而能驱动相应的显示屏工作,在此共介绍3种显示屏的使用方法。

1.I2C_OLED屏显示
I2C_OLED屏是一种借由I2C接口工作的器件,共有4个引脚,它具有占用GPIO口资源少的优点。
OLED屏与MCU的连接关系为:
OLED_SCLK——PA4
OLED_SDIN——PA5
其余的两个引脚则接3.3V工作电源

定义GPIO口输出高低电平的语句为:
#define OLED_SCLK_Set()  GPIO_SetPinBits(4);       //PA4
#define OLED_SCLK_Clr()  GPIO_ResetPinBits(4);     // PA4

#define OLED_SDIN_Set()  GPIO_SetPinBits(5);        //PA5
#define OLED_SDIN_Clr()  GPIO_ResetPinBits(5);      // PA5

GPIO的功能定义函数为:
void LCD_GPIO_Cogfig(void)
{
         GPIO_SetDir(GPIO_PA4,1);
         GPIO_SetDir(GPIO_PA5,1);
}

OLED屏的初始化函数为:
void OLED_Init(void)
{
         LCD_GPIO_Cogfig();
         OLED_SCLK_Set();
         OLED_SDIN_Set();
         mdelay(800);//delay_ms(800);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display off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setlow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sethigh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setstart line address
         OLED_WR_Byte(0xB0,OLED_CMD);//--setpage address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 contract control
         OLED_WR_Byte(0xFF,OLED_CMD);//--128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setsegment remap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normal/ reverse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setmultiplex ratio(1 to 64)
         OLED_WR_Byte(0x3F,OLED_CMD);//--1/32duty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Comscan direction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setdisplay offset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setosc division
         OLED_WR_Byte(0x8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8,OLED_CMD);//setarea color mode off
         OLED_WR_Byte(0x05,OLED_CMD);//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SetPre-Charge Period
         OLED_WR_Byte(0xF1,OLED_CMD);//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setcom pin configuartion
         OLED_WR_Byte(0x1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setVcomh
         OLED_WR_Byte(0x30,OLED_CMD);//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setcharge pump enable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turnon oled panel
}

实现图1所示效果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InitDebug();
        InitDelay();
        GPIO_SetDir(GPIO_PA0, 1);
        OLED_Init();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0,0,"AC8711TEST",16);
        OLED_ShowString(0,2,"OLEDDisplay",16);
        OLED_ShowString(0,4,"jinglixixi",16);
        OLED_ShowString(0,6,"2020.5.30",16);
        while(1);
}

1  OLED屏显示效果

2.LCD5510屏显示
在掌握了I2C接口的模拟后,我们可以接下来学习SPI接口的模拟,进而来驱动SPI接口的LCD5510屏来实现显示功能。
OLED屏与MCU的连接关系为:
LCD_CLK——PA4
LCD_DIN——PA5
LCD_LED——PA7
LCD_CS——PA3
LCD_DC——PA2
LCD_RST——PA6
其余的两个引脚则接3.3V工作电源

定义GPIO口输出高低电平的语句为:
#define LCD_LED_High() GPIO_SetPinBits(7);       // PA7

#define LCD_CLK_H GPIO_SetPinBits(4);                 // PA4
#define LCD_CLK_L  GPIO_ResetPinBits(4);                //PA4

#define LCD_DIN_H GPIO_SetPinBits(5);                  // PA5
#define LCD_DIN_L GPIO_ResetPinBits(5);               // PA5

#define LCD_DC_H              GPIO_SetPinBits(2);       // PA2
#define LCD_DC_L               GPIO_ResetPinBits(2);   // PA2

#define LCD_CS_H               GPIO_SetPinBits(3);       // PA3
#define LCD_CS_L                GPIO_ResetPinBits(3);   // PA3

#define LCD_RST_H   GPIO_SetPinBits(6);                  //PA6
#define LCD_RST_L    GPIO_ResetPinBits(6);              //PA6

GPIO的功能定义函数为:
void LCD_GPIO_Cogfig(void)
{
         GPIO_SetDir(GPIO_PA1,1);
         GPIO_SetDir(GPIO_PA2,1);
         GPIO_SetDir(GPIO_PA3,1);
         GPIO_SetDir(GPIO_PA4,1);
         GPIO_SetDir(GPIO_PA5,1);
         GPIO_SetDir(GPIO_PA6,1);
         GPIO_SetDir(GPIO_PA7,1);
         LCD_LED_High();
}

LCD5510屏的初始化函数为:
void LCD5510_Init(void)
{
         LCD_GPIO_Cogfig();
         LCD_reset_hard;
         LCD_write_cmd(0x21);
         LCD_write_cmd(0x06);
         LCD_write_cmd(0x13);
         LCD_write_cmd(0xc8);
         LCD_write_cmd(0x20);
         LCD_write_cmd(0x0c);
         LCD_write_cmd(Y_Page_Addr);
         LCD_write_cmd(X_Col_Addr);
         LCD_clr_scr();
}

为实现字符的显示,配置的相应显示函数为:
void LCD_printc(unsigned char x, unsignedchar y, unsigned char c_dat)
{
         unsignedchar i, j;

         c_dat-= 32;
         x<<= 3;             //8
         y<<= 1;             //16
         for(j= 0; j < 2; j++)
         {
                   LCD_pos_byte(x,(y + j));
                   for(i= 0; i < 8; i++)
                   LCD_write_dat(Font_code[c_dat][8* j + i]);
         }
}

void LCD_print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char y, unsigned char *s_dat)
{
         while(*s_dat&& x < 10)
         {LCD_printc(x++,y, *s_dat); s_dat++;}
}

实现图2所示效果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InitDebug();
           InitDelay();
           GPIO_SetDir(GPIO_PA0, 1);
           mdelay(200);
           LCD5510_Init();
           LCD_prints(0,0,"AC8711 TEST");
           LCD_prints(0,1,"LCD5510 ");
           LCD_prints(0,2,"jinglixixi");
           while (1);
}

2  LCD5510屏显示效果

3.SPI接口TFT屏显示

对于SPI接口,它还可以驱动TFT彩屏。
TFT屏与MCU的连接关系为:
LCD_ SCK ——PA4
LCD_ SDI ——PA5
LCD_LED ——PA7
LCD_CS  ——PA3
LCD_DC ——PA2
LCD_ REST——PA6
其余的两个引脚则接3.3V工作电源

定义GPIO口输出高低电平的语句为:
#define LCD_LED_High()      GPIO_SetPinBits(7);        // PA7
#define LCD_CS_High()       GPIO_SetPinBits(3);        // PA3
#define LCD_CS_Low()             GPIO_ResetPinBits(3);      // PA3
#define LCD_SCK_High()      GPIO_SetPinBits(4);        // PA4
#define LCD_SCK_Low()           GPIO_ResetPinBits(4);             // PA4
#define LCD_SDI_High()      GPIO_SetPinBits(5);        // PA5
#define LCD_SDI_Low()       GPIO_ResetPinBits(5);      // PA5
#define LCD_DC_High()       GPIO_SetPinBits(2);        // PA2
#define LCD_DC_Low()       GPIO_ResetPinBits(2);      // PA2
#define LCD_REST_High()     GPIO_SetPinBits(6);        // PA6
#define LCD_REST_Low()      GPIO_ResetPinBits(6);      // PA6

TFT彩屏的初始化函数为:
void Lcd_Init(void)
{
   LCD_REST_Low();
   mdelay(20);
   LCD_REST_High();
   mdelay(20);
   LCD_CS_Low();
   LCD_WR_REG(0xCB);
   LCD_WR_DATA8(0x39);
   LCD_WR_DATA8(0x2C);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34);
   LCD_WR_DATA8(0x02);
   LCD_WR_REG(0xCF);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C1);
   LCD_WR_DATA8(0X30);
   LCD_WR_REG(0xE8);
   LCD_WR_DATA8(0x85);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78);
   LCD_WR_REG(0xEA);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REG(0xED);
   LCD_WR_DATA8(0x64);
   LCD_WR_DATA8(0x03);
   LCD_WR_DATA8(0X12);
   LCD_WR_DATA8(0X81);
   LCD_WR_REG(0xF7);
   LCD_WR_DATA8(0x20);
   LCD_WR_REG(0xC0);     //Powercontrol
   LCD_WR_DATA8(0x23);   //VRH[5:0]
   LCD_WR_REG(0xC1);     //Powercontrol
   LCD_WR_DATA8(0x10);  //SAP[2:0];BT[3:0]
   LCD_WR_REG(0xC5);     //VCMcontrol
   LCD_WR_DATA8(0x3e);   //?????
   LCD_WR_DATA8(0x28);
   LCD_WR_REG(0xC7);     // VCMcontrol2
   LCD_WR_DATA8(0x86);   // --
   LCD_WR_REG(0x36);       // MemoryAccess Control
   LCD_WR_DATA8(0x48);   // C8
   LCD_WR_REG(0x3A);
   LCD_WR_DATA8(0x55);
   LCD_WR_REG(0xB1);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18);
   LCD_WR_REG(0xB6);    // DisplayFunction Control
   LCD_WR_DATA8(0x08);
   LCD_WR_DATA8(0x82);
   LCD_WR_DATA8(0x27);
   LCD_WR_REG(0xF2);    // 3GammaFunction Disable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REG(0x26);    // Gammacurve selected
   LCD_WR_DATA8(0x01);
   LCD_WR_REG(0xE0);    // Set Gamma
   LCD_WR_DATA8(0x0F);
   LCD_WR_DATA8(0x31);
   LCD_WR_DATA8(0x2B);
   LCD_WR_DATA8(0x0C);
   LCD_WR_DATA8(0x0E);
   LCD_WR_DATA8(0x08);
   LCD_WR_DATA8(0x4E);
   LCD_WR_DATA8(0xF1);
   LCD_WR_DATA8(0x37);
   LCD_WR_DATA8(0x07);
   LCD_WR_DATA8(0x10);
   LCD_WR_DATA8(0x03);
   LCD_WR_DATA8(0x0E);
   LCD_WR_DATA8(0x09);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REG(0XE1);    //Set Gamma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0E);
   LCD_WR_DATA8(0x14);
   LCD_WR_DATA8(0x03);
   LCD_WR_DATA8(0x11);
   LCD_WR_DATA8(0x07);
   LCD_WR_DATA8(0x31);
   LCD_WR_DATA8(0xC1);
   LCD_WR_DATA8(0x48);
   LCD_WR_DATA8(0x08);
   LCD_WR_DATA8(0x0F);
   LCD_WR_DATA8(0x0C);
   LCD_WR_DATA8(0x31);
   LCD_WR_DATA8(0x36);
   LCD_WR_DATA8(0x0F);
   LCD_WR_REG(0x11);    //Exit Sleep
   mdelay(120);
   LCD_WR_REG(0x29);    //Display on
   LCD_WR_REG(0x2c);
}

实现显示功能的相关函数为:
void LCD_Clear(uint16_t Color)
{
         charVH,VL;
         uint16_ti,j;
         VH=Color>>8;
         VL=Color;
         Address_set(0,0,LCD_W-1,LCD_H-1);
         for(i=0;i<LCD_W;i++)
         {
             for (j=0;j<LCD_H;j++)
             {
                       LCD_WR_DATA8(VH);
                       LCD_WR_DATA8(VL);
            }
         }
}

void LCD_ShowChar(uint16_t x,uint16_ty,char num,char size,char mode)
{
char temp,t1,t;
         uint16_ty0=y;
         uint16_tcolortemp=POINT_COLOR;
         num=num-'';
         if(!mode)
         {
             for(t=0;t<size;t++)
             {
                            if(size==12)temp=asc2_1206[num][t];
                            elsetemp=asc2_1608[num][t];
             for(t1=0;t1<8;t1++)
             {
                             if(temp&0x80) POINT_COLOR=colortemp;
                             else  POINT_COLOR=BACK_COLOR;
                             LCD_DrawPoint(x,y);
                              temp<<=1;
                              y++;
                              if(y>=320)  { POINT_COLOR=colortemp; return; }
                                     if((y-y0)==size)
                                     {
                                               y=y0;
                                               x++;
                                               if(x>=240){POINT_COLOR=colortemp; return;}
                                               break;
                                     }
                            }
             }
         }
     else
     {
             for(t=0;t<size;t++)
             {
                            if(size==12)temp=asc2_1206[num][t];  //1206
                            elsetemp=asc2_1608[num][t];            //1608
                             for(t1=0;t1<8;t1++)
                            {
                                     if(temp&0x80)LCD_DrawPoint(x,y);
                                     temp<<=1;
                                     y++;
                                     if(y>=320){POINT_COLOR=colortemp;return;}
                                     if((y-y0)==size)
                                     {
                                               y=y0;
                                               x++;
                                               if(x>=240){POINT_COLOR=colortemp;return;}
                                               break;
                                     }
                            }
             }
         }
         POINT_COLOR=colortemp;
}

void LCD_ShowString(uint16_t x,uint16_ty,uint16_t width,uint16_t height,char size,char *p)
{
   char x0=x;
   width+=x;
   height+=y;
   while((*p<='~')&&(*p>=' '))
   {
       if(x>=width){x=x0;y+=size;}
       if(y>=height)break;
       LCD_ShowChar(x,y,*p,size,1);
       x+=size/2;
       p++;
   }
}

实现图3显示效果的函数及主程序为:
void xianshi()
{
         LCD_Clear(RED);
         BACK_COLOR=RED;
         POINT_COLOR=WHITE;
         LCD_ShowString(20,80,160,16,16,"AC8711TEST");
         LCD_ShowString(20,120,200,16,16,"2.4SPI_TFT  240*320");
         LCD_ShowString(20,240,160,16,16,"jinglxixi");
         LCD_ShowString(20,280,200,16,16,"2020.5.31");
}

int main(void)
{
           InitDebug();
           InitDelay();
           mdelay(200);
           GPIO_Configuration();
           Lcd_Init();
           xianshi();
           while (1);
}

3  TFT彩屏显示效果

网友A:
不错不错,想了解下,这三个屏用7811驱动的话,刷新率分别可以做到多少,

网友B:
款爷,这么多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想了解下,这三个屏用7811驱动的话,刷新率分别可以做到多少,

暂没条件测刷新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想了解下,这三个屏用7811驱动的话,刷新率分别可以做到多少,

买两块回来自己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两块回来自己测

感觉还是挺块的,TFT屏会稍慢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觉还是挺块的,TFT屏会稍慢点。

屏大了刷新肯定会慢,而且看上去你的SPI通信好像是用的模拟的方式,速度应该也会有所限制。用硬件SPI可能会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大了刷新肯定会慢,而且看上去你的SPI通信好像是用的模拟的方式,速度应该也会有所限制。用硬件SPI可能 ...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