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47Q10 Curiosity Nano 软件安装使用

楼主(2020-05-31):
PIC18F47Q10 Curiosity Nano 软件安装使用

   MICROCHIP公司网站里下载软件:MPLABX-v5.40-windows-installer.exe和xc8-v2.20-full-install-windows-installer.exe

然后对其进先后安装。

开发环境平台

MPLABX-v5.40-windows-install
er.exe软件安装步骤如下:

直接双击此软件,然后按软件所提示一步一步地往下一步,基本上就可以安装完整;

编译器xc8-v2.20-full-install-windows-installer.exe软件安装步骤如下:

使用MPLAB X IDE v5.40进行LED点灯程序的编写。

双击软件MPLAB X IDE V5.40图标,进行软件界面,首先是在,"FILE"--"NEW Project"

然后在对话框选择Mircochip Embedded---Standalone Project---NEXT

选择器件型号及下载工具,

选择编译器

选择项目名称及存位置

在Source Files右击鼠标选NEW然后选main.c

进入界面进行软件编写

DEMO上的黄色LED连接单片机的RE0,原理图如下

DEMO原来的程序是LED灯亮着的,现在改为LED关闭的程序,

#include <xc.h>
      __CONFIG(1,IESODIS&FCMDIS&HS);
      __CONFIG(2,BOREN&PWRTEN&WDTDIS&WDTWINDIS&WDTPS32K);
     __CONFIG(3,MCLREN);
     __CONFIG(4,DEBUGEN&XINSTEN&STVRDIS);
     __CONFIG(5,UNPROTECT);
    void main(void)
    {
          TRISE=0XFE;
          PORTE=0XFF;
          while(1);
          return;
     }

程序编译与下载就贴一张图

最后结果如下,算是一个最小的程序了。

网友A:
以前都是用PICC开发环境平台,现在MICROCHIP公司的软件也开发得挺好用的。

网友A:
还有PIC18系列的单片机与PIC16系列单片机的—CONFIG();配置函数的是有区别,能否详细讲解下?

网友B:
既然已经看了datasheet了,你稍微耐心点,再往下拉一页,就可以看到IO口的框图了, 各个寄存器之间的关系会比较清楚了..
对于文字解释, 在下下的一个截图里也有描述.

网友C:
MPLABX哪个版本好用一些呢

网友D:
PIC18F47Q10性能怎么样

网友E:
Curiosity Nano那个小板子吗?

网友F:
很详细的资料,学习学习。

网友G:
引用 网友D:
PIC18F47Q10性能怎么样

PIC单片机以高可靠,低功耗见长,性能那是杠杠的!

网友H:
这应该是一个最小系统吧

网友I:
非常的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