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量放大器工作原理

楼主(2020-06-01):
先看教科书上的叙述:

楼主:
对于线性时变LC电路,L是固定的,电容左极板是固定的,由极板是可动的,在外力作用下可左右移动:

当两平行板(有效面积是A)之间的距离为x时,电容器的电容是:

假设电容器上的初始电荷为零,电感中的初始电流为零,如果在某个时刻t0放置电荷q0在右极板上,那么右极板上的电荷在t>t0时刻为:

两极板之间的静电引力f为:

可见,只要q不为零,静电引力就有让右极板向左极板靠拢的趋势。
而且静电力的表达式中,q是有平方的,所以不管q是正还是负,静电力都想让右极板向左移动。

所以要想让右极板不动,保持有一定容量的电容,那么必须施加外力fN,来对抗静电力。

如果改变极板位置的速度很快,以至于q没有什么变化就完成了,那么外力因克服静电力做功,和电容储存电能的增加量相同。

据此可知,在什么时候拉动极板,才能对电路输入最大的能量(机械能转化为电能)???
很明显应该是q(t)波形的波峰和波谷时时候。

什么时候让极板回复原位,或者说归位,电路中向外输出的能量最小???
很明显是q(t)=0时。

所以位移和q(t)之间的关系图为:

位移知道了,根据电容定义,可知电容C(t)为:

而系统的储能,在电容值变小时候增大,每个台阶增加44%的能量。

顶楼那几个图片,就想表达这个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