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蓝牙耳机充电板的总结

楼主(2020-06-01):
首先,仔细阅读厂家发来的规格书,看清厂家的要求,比如需要的功能,芯片的封装规格,滤波电容的容量,电感用哪一种更好,还有一点很重要,也是我这次犯错的地方,灯! 灯充放电时的闪烁方式以及顺序 基本上都是从左往右闪烁,如果说自己设计原理图时灯的顺序未能与之标准原理图对应,后期调试的时候也会容易出错弄混,所以最好是与规格书里的标准原理图对应,标号要一致。一般来说滤波电容都是要尽量靠近芯片的对应脚,这样才能更好的起到滤波作用,滤波——电源线 尽量短 尽量粗,这样也可以减少损耗。对于电路里的电感也要尽量靠近滤波电容并且它同层面的底部以及周围不要走线,会影响电感,它的背面也尽量不穿电源线。一般我现在接触的画的是两层的蓝牙耳机充电仓板,板厚基本1mm,有用type-c的也有用USB的,一般我都把其他的两个通孔脚改成GND的网络,导通会更好些。type-c的一般会接一个5.1k的电阻。电池这块放在边缘,周围器件不多的地方,方便测试人员焊电池测试,电池的负极一般都有些不好上锡,如果周围没有挖空的话。所以把它的负极用多边形挖空 把它框起来,两层都是,再用线多连几条地线出去 每层各两条成梅花状。一般还会有顶针看要求是顶层还是底层,让后别忘了用丝印圈个圈,应为是通孔所以如果不标注厂家做板会不知道哪一面贴顶针。像这样的充电板一般间距不设太小,0.3到0.25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