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的ADC时钟

楼主(2020-06-01):
用N76E003其实已经有两年了,之前做的一个程序写好之后就没怎么用了,那会对ADC的了解不多,也没再去研究,最近做一个新的程序,又重新研究了一下ADC这块,发现新唐这个芯片对ADC时钟几乎就是一笔带过。没有看到ADC时钟的分频设置,文档中显示外设是用的系统时钟,也就是默认16MH,再看一下论坛上一些大神的回复,基本可以确定;也没看到完成一次转换需要的时钟数,只能看到一个采样率的典型值500Ksps换算过来的话是完成一次转换是2US,加上中断大概是3.5US。如果想要改变采样频率只能改系统时钟,但这样会改变其它外设的工作状态。另外用的这种反推参考电压的方式,着实是有点费资源。所以啊,这个芯片的ADC是我用过的最弱的ADC了,没有之一,当然也可能是我用的芯片还不够多吧。

网友A:
是的,n76e003是5年前的产品了,新的ms51及ml51 adc功能更多了。

网友B:
采样频率不能设置的太高,充放电不充分就不准了。

网友C:
哈哈,适应了就好l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样频率不能设置的太高,充放电不充分就不准了。

N76E003还好,16M主频下是500K,虽然不能调采样频率,不过效果还行

网友D:
貌似这个单片机的时钟频率不对,说的16M,但是我实测的是12M左右,不知道是不是我哪配置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这个单片机的时钟频率不对,说的16M,但是我实测的是12M左右,不知道是不是我哪配置的不对 ...

不会啊,你用什么方法测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貌似这个单片机的时钟频率不对,说的16M,但是我实测的是12M左右,不知道是不是我哪配置的不对 ...

第一次听说这种事。

网友F:
使用注意一下,还是非常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