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空穴”所看到的...

楼主(2020-06-01):
只要有一点半导体相关常识的都知道,半导体内可以有两类载流子,其一是“电子”,其二则是“空穴”。

其实,上述“电子”载流子是指导带内的电子,其可以被近似看成是自由电子气。而所谓的“空穴”载流子则是价带电子运动的某种等效。本质上,半导体内的载流子运动都是由电子运动所致

楼主:
由于导带内的准自由电子近似满足自由电子气模型,所以相关问题可以较好地采用经典自由电子气模型表述。譬如,导带底电子具有正的有效质量,磁效应(霍尔效应)大致符合经典的洛伦兹力表述。

楼主:
再看价带电子,显然其不符合自由电子气模型。由《量子力学》和《固体物理》相关知识可知,价带电子的运动并不能采用经典力学和经典电磁学理论表述。在相关半经典理论中,价带顶部的电子有效质量是负的(注意,有效质量不是粒子的内禀质量),磁效应(霍尔效应)也不能用经典的洛伦兹力表述。

楼主:
几乎任何一个学过一点半导体相关知识的都知道:

    “空穴”运动,本质就是电子的运动,只是“空穴”所涉及到的是价带电子运动而已。

楼主:
有人根据价带电子运动不符合经典理论,譬如洛伦兹力表述,就断言“空穴”不是电子运动的一种等效。甚至认为,“空穴”是一种可与电子相比肩的基本粒子。若真如此,估计诺贝尔奖是非其莫属了。

楼主:
相关帖子在此列出:

评论《晶体管工作原理!》
https://bbs.21ic.com/icview-2839150-1-1.html

楼主:
此外,再引那厮最近的一个帖子:

半导体器件中两种载流子模型的证据
https://bbs.21ic.com/icview-2957674-1-1.html

楼主:
由上述可见,没有《量子力学》和《固体物理》相关基础知识,能理解半导体物理及器件原理吗?

连最基本的“空穴”概念都搞不清楚,还要在此“教导”别人,那不是彻头彻尾的误人子弟吗?!

楼主:
关于《量子力学》,曾经给过一个最基本的“简介”:

《量子力学》之“一日游”....
https://bbs.21ic.com/icview-1696434-1-1.html?author=HWM

这个帖子的目的就是给一个最最基本的相关概貌。

请注意其中提到的:

四)周期势

周期势将会引出能带,而这在《固体物理》关于晶体结构体系中使用非常广泛。相关基础同样是薛定谔方程和泡利不相容原理。关于此,点到为止。

这在半导体物理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由上述可见,没有《量子力学》和《固体物理》相关基础知识,能理解半导体物理及器件原理吗?

连最基本的“ ...

     就知道装B,你就不知道实际工程上会进行分层?比如软件分了HAL驱动层和应用API层,照你这种不懂下一层级就不能应用上一层?
      我就问问你,量子力学是完全完备了吗?量子力学下一层是不是还有一个宇宙终极定理?
      宇宙终极定理你都不了解,讨论什么量子力学?能百分之百理解量子原理?
      按照你的逻辑,只要底层一级出现崩坍,那么上面层级的东西都不要讨论了,都是废物?
      说你装B有道理没?
      @xukun977

@zyj9490 :H他的逻辑悖论是说X不懂量子力学就不能讨论半导体器件,不是指学术上逻辑链路
这二者不能类比的,软件的分层与学科的分级还是有重大差别的。如数学的公理都崩了,公理上的推的定理全都是不定了。

网友B:
楼上言论,能看懂。讲封装,讲api。听说hwm也是c语言老师。有必要回应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知道装B,你就不知道实际工程上会进行分层?比如软件分了HAL驱动层和应用API层,照你这种不懂下一 ...

“就知道装B,你就不知道实际工程上会进行分层?比如软件分了HAL驱动层和应用API层,照你这种不懂下一层级就不能应用上一层?
      我就问问你,量子力学是完全完备了吗?量子力学下一层是不是还有一个宇宙终极定理?”

不懂装懂!

物理学的第一性原理(First Principle),懂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知道装B,你就不知道实际工程上会进行分层?比如软件分了HAL驱动层和应用API层,照你这种不懂下一层 ...

      你不要扔个概念就跑,请你好好解释你自己逻辑悖论而不是有你来定义我这不懂那不懂,所以你的悖论就成立

网友C:
In reality, due to the uncertainty principle of quantum mechanics, combined with the energy levels available in the crystal, the hole is not localizable to a single position as described in the previous example. Rather, the positive charge which represents the hole spans an area in the crystal lattice covering many hundreds of unit cells. This is equivalent to being unable to tell which broken bond corresponds to the "missing" electron. Conduction band electrons are similarly delocalized.

Holes create an opposite effect to electrons in the Hall effect and Seebeck effect.

Hole is a positive-charge, positive-mass quasiparticle .

In most semiconductors, the effective mass of a hole is much larger than that of an electron. This results in lower mobility for hol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n electric field and this may slow down the speed of the electronic device made of that semiconductor.

自己查结论或看书比看论坛扯淡靠谱。很容易查到的内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In reality, due to the uncertainty principle of quantum mechanics, combined with the energy levels a ...

这些内容,我半年前就说过了,有贴为证: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92354&highlight=%E7%B1%BB%E6%AF%94

看来有人证明我的帖子,比较靠谱大师帖子都是扯淡!(因为它在反对我说的)

网友D:
来举例说明,什么时候空穴的有效质量会大于电子的有效质量
看下面的布里渊图,图中带1和2是全满的,带3是全空的。,如果加热晶体让带2中的电子,跑几个到带3中去,那么空穴数是等于电子数的,但因为在k=0处,带2的曲率小于带3,所以空穴有较重的质量!

所以,这里不能简单的把空穴视作电子的倒退。

网友D:
如果没猜错的话,大师背书都能背混了:

自由电子气模型是用来描述金属导电机理的,任何一个电子都被所有金属原子所共有,所以电子可以自由地在金属中游荡。

而半导体中导带电子模型,是用EK图描述的,常见的有三种,所以比电子气模型复杂多了。

半导体的价键结构是半导体特征的主要影响因素,而金属的高传导特征是由于其“电子海”结构,两者大不相同,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网友D:
干掉电感的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