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 DMA->FSMC->AD7616 模式的难点

楼主:
最开始我是用 TIM->FSMC->AD7616这样的模式,通过定时器中断把AD采样数据放到一个缓存A[2048]中,但是由于CPU开销较大,用中断不合适,就使用 DMA->FSMC->AD7616的模式;
结合AD7616的转换周期,DMA触发一次只能存放32个数据,即A[0]---A[31],下一次触发DMA存放数据会再次从A[0]重新开始;
现在有一个问题,我需要持续的采样存数据,即希望在不使用中断的前提下,下一次触发DMA存放数据会从A[32]开始,下下一次触发从A[64]开始,依次类推
求大神解答!!!!!!!!!!
跪谢!!!!!!!!!

网友A(2020-06-01):
我能想到的是 DMA工作在Normal模式,每传输32个数据后 重新配置目标地址并启动D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能想到的是 DMA工作在Normal模式,每传输32个数据后 重新配置目标地址并启动DMA. ...

还是要通过中断配置么?

网友B:
能方便发个FSMC的时序配置么,这个AD7616的时序太难配了

网友B:
http://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893&highlight=AD7606  楼主位的问题可以看看这个双缓存DMA不间断采样的例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要通过中断配置么?

DMA有传输完成中断,可以在传输完成中断里修改新的目标地址。

网友C(2020-10-20):
我也用的DMA通过FMC读取16个,DMA传输完成中断没问题,但是读取到缓冲区的数据不对。想请教!7616的FMC配置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