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ISv4协议测试——网络测试仪实操

楼主(2020-06-01):
**关键词 ISIS协议;路由协议;协议测试;
一、**简介:
isis是一种与ospf很相似的网络协议(属于动态路由协议),它被应用在巨大规模网络,如运营商以及银行等。
同样的它也是基于链路状态算法支持clnp网络,ip网络ospf不同的是它是基于数据链路层报文传输ospf则是在ip层进行计算。
它可以自动的发现远程网络,只要网络拓扑结构发生了变化路由器就会相互交换路由信息不仅能够自动获知新增加的网络,还可以在当前网络连接失败时找出备用路径。
ISIS协议原理
IS-IS协议相关术语()
缩略语
OSI中的概念
IP中对应的概念
IS
Intermediate System 中间系统
Router 路由器
ES
End System 端系统
Host主机
DIS
DesignatedIntermediateSystem
指派中间系统
Designated Router(DR)
OSPF中的选举路由器
SysID
System ID 系统ID
OSPF中的Router ID
PDU
Packet Data Unit 报文数据单元
IP报文
LSP
Link state Protocol Data Unit
链路状态协议数据单元
OSPF中的LSA
用来描述链路状态

分层
·层次性:IS-IS有两个级别,区分两个层次
Level-1:普通区域(Areas)Level-1(L1)
Level-2 :骨干区(Backbone)Level-2(L2)
·骨干区Backbone是连续的Level2路由器的集合;由所有的L2(L1/L2)路由器组成,注意必须是连续(连通)的;
·L1L2运行相同的SPF算法;
·一个路由器可能同时参与L1L2

为验证ISIS邻居是否能够正常建立、DUT能否学习到全部的10Routes以及测试仪P1端口能够收到P2发送的流量, 没有丢包等测试项目,接下来将为您介绍使用信而泰Renix测试软件验证DUT基本的ISIS功能、验证ISISMD5认证功能、验证ISIS路由的流量转发功能,并观察验证能否完成以上测试项目。

二、测试用例

测试目的
· 验证DUT基本的ISIS功能
· 验证ISISMD5认证功能
· 验证ISIS路由的流量转发功能

测试说明
· 测试仪P1模拟ISIS, DUTG0/0/9之间建立ISIS邻居
· 两个ISIS邻居之间使用MD5认证
· 测试仪的P1DUT发送10Routes
· 测试仪端口P210Routes发送流量, 验证是否能够正常转发

测试步骤
· 按图连接好拓扑
· 配置好测试仪和DUT的接口IP地址
· 在测试仪P1DUTG0/0/9之间配置ISIS邻居
· ISIS邻居之间配置MD5认证
· P1端口向DUT发送10Routes(50.1.1.0~50.1.10.0/24)
· P210Routes发送100M的流量
· 在测试仪P1上启动ISIS
· 在DUT上查看ISIS邻居是否建立
· 在DUT上查看是否学习到测试仪发送的10Routes
· 从测试仪端口P210Routes发送100M的流量

三、测试步骤
Step1: 占用Ports
步骤1-1: 添加机框

机框IP地址
·在机框显示屏上查看
·默认为192.168.0.180

步骤1-2: 占用Ports
在选中的端口上做测试

Step2: 配置IP地址
步骤2-1: 添加Interface
手工添加

步骤2-2: 修改Interface

Step3: 配置ISIS
步骤3-1: 向导创建ISIS
打开向导

步骤3-2: 选择端口
选择端口
· 只选择需要建立ISIS的端口
·选择完成以后, Next

步骤3-3: 封装协议
封装协议
· 默认IPv4

VLAN配置
· 选配
· 是否在Interface上加上VLAN
· 本例中不需要

步骤3-4: 配置Interface
Interface配置
· 是否默认学习MAC地址
· 配置ISIS Router ID

步骤3-5: 配置MAC层信息
MAC层信息
· 修改InterfaceMAC地址

步骤3-6: 配置IP层信息
配置IP信息
·本端的IP地址
·网关地址(DUT地址)

步骤3-7: 配置ISIS
配置ISIS
· 配置LevelArea
· 网络类型
· 优先级

配置认证
·认证方式
·认证密码

步骤3-8: 预览配置的ISIS
ISIS邻居的配置结束
步骤3-9: 查看配置的Interface

步骤3-10: 查看配置的ISIS

步骤3-11: InterfaceISIS关联
InterfaceISIS关联
·向导创建 默认关联
·手工创建ISIS, 需要手工关联

Step4: 发布LSP
步骤4-1: 向导添加LSPs

步骤4-2: 选择ISIS接口
·选择需要发布的ISIS

步骤4-2: 配置拓扑结构
配置拓扑
·配置测试仪模拟的拓扑结构

步骤4-3: 配置ISIS
·配置接口ISIS

步骤4-4: 配置Routes
配置Routes
·可自定义数量和IP
步骤4-5: 配置Routes
默认配置

步骤4-6: 查看配置的LSPsRoutes

Step5: 配置流量
步骤5-1: Add Binding Stream配置流量

步骤5-2: Wizard配置流量
选择流量
·单向流量
·P2接口打向P1

步骤5-2: 配置General
配置General
·配置流名称
·配置帧长度
步骤5-3: 配置Frame格式
本页面不用修改

步骤5-4: 选择Rx端口
选择流量接收端口
·可选

步骤5-5: 查看配置的Stream

Step6: 启用ISIS
步骤6-1: 启动ISIS
方法1: 启动ISIS
·选中
·点击Start ISIS

方法2
·右键选中
·点击 Start ISIS

步骤6-2: 查看ISIS状态
查看状态
·状态变为UP以后, 表明邻居建立成功

Step7: 发流验证
步骤7-1: 发流验证
发流验证
·选中流量
·点击start
步骤7-2: 切换Load模式
切换模式
·默认基于端口
·切换到基于Stream

步骤7-3: 修改Load
修改load
·在每个Stream上进行修改

步骤7-4: 切换到Stream Block统计
切换统计
·默认基于端口统计
·切换到基于stream Block统计

步骤7-5: 查看统计
查看统计
·速率
·时延
·丢包
·….
华为三层交换机的配置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9
undo portswitch
ip address 30.1.1.1 255.255.255.0
isis enable 10
isis authentication-mode md5 cipher Xinertel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10
undo portswitch
ip address 40.1.1.1 255.255.255.0

isis 10
is-level level-2
cost-style wide
network-entity 49.0000.0000.0002.00

三层交换机的状态
DUT状态
·邻居状态为UP
·Routes都学习到

以上就是使用信而泰BigTao-V网络测试仪测试测试验证ISISv4协议实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