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短路2个引脚,除了用继电器,还有别的办法呗

楼主(2020-06-01):
(无正文)

网友A:
电压、电流、交流、直流、负载阻性、容性?

网友B:
模拟开关 干簧管  MOS  可控硅表示楼主孤陋寡闻。

网友C:
你应该是想隔离又想体积小的吧,可以用photomos

网友D(点评):
是的,我就是觉得继电器体积太大了

网友E:
LZ是否觉得问了半天,答案没一个有用的?
原因就是你的问题太菜了,没有条件限制,泛泛而问,别人也泛泛而答。

网友D(点评):
楼上几位大神回答的,正是我想知道的

网友F:
导线一戳,OK了

网友G(2021-12-17):
主营电池连接器,刀片连接器等电子元器件,有需要的可以联系13612710697

网友:
画图时多画一个电阻封装啊,要短接时,直接焊0R,如果嫌焊来焊去麻烦,直接弄个XH2.54-2P排针封装,焊个排针,要短接时,插上跳线帽,不用取掉,不就行了,搞那么复杂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