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PS7A4901可调压LDO的电阻值

楼主:
在TPS7A4901手册里,给了一个设计实例,里面有一个电阻值选用公式,其中一个公式,

要保证静态电流大于5uA,取VREF的最大值,是不是不合适?应该取最小值计算,才能保证静态电流大于5uA。

网友A(2020-06-10):
你说得有道理,   静态电流不是力求最小嘛,   为何要保证大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得有道理,   静态电流不是力求最小嘛,   为何要保证大于...?

力求最小,但是应该有一个最小值,低于最小值的时候器件工作不正常。我是这样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