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硬件] 在TB上买了聚合物锂电池, 用TP4056或者IP5305,IP5306充放电OK吗?

楼主(2020-06-01):
RT,
1 锂离子电池如下图
  1.1 3.7V10A,1C

1.2  3.7V25A  1C

2  充电方案模块

  2.1 TP4056

  2.2 IP5305、IP5306

楼主:
请大神帮忙参谋一下, 本文中的锂离子电池,是否可以使用本文中列举的pmic 管理模块进行充放电管理

网友A:
CD42 芯片做,请楼主试试充放电使用效果到底怎样?2.0A放电可以吗?

网友B:
注意放电系数 一般只有0.5C    我做了一个 感觉有时候有问题(3.3V升压到1 5V)有的时候 功率上不去

网友C(2020-07-24):
没问题的,我用的4056完全可以,没问题

网友D(2022-10-25):
IP5306是边充边放吗?

网友E(2024-02-13):
完成可以,不过带大电流的负载,还需要改动芯片外围电路,以及散热问题还需考虑。

网友F:
国产的要看具体哪家芯片,不同牌子标称一样,实际相差大,这种最大电流也就1a,很慢的,除非不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