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管转子流量计测量精度怎么保证

楼主(2020-06-01):
   金属管转子流量计的原理和玻璃转子流量计原理一致,变面积测量原理,性能稳定、功能齐全、操作方便,比玻转使用更加安全,主要用来测量液体和气体。金属管转子流量计的质量好坏是厂家决定的,但是使用的好坏,需要依靠安装和正确使用和正常维护。

为了保证金属管转子流量计正常工作并达到要求的测量精度,一般应注意以下几点:

1、出口应有250mm直管段,金属管转子流量计入口处应有5倍管径以上长度的直管段。以保证仪表测量精度;

2、流体自下而超过流量计,金属管转子流量计必须垂直安装。且垂直度优于2°,水平安装时水平夹角优于2°,以便处理故障或吹洗时不*影响生产;安装在工艺管线上的金属管转子流量计应加旁路。

3、如果介质中含有固体杂质和铁磁性物质,应考虑在阀门和直管段之间加装过滤器;

4、需采取隔热保护措施时,如果被测介质的温度高于220℃或流体温度过低易发生结晶时。应选用夹套型,以便进行冷却或保温;

5、测量气体的仪表,应保证管道压力不小于5倍流量计的压力损失,以使浮子稳定工作。一定压力下校准的如果气体在仪表的出口直接排放到大气,。将会在浮子处产生气压降,并引起数据失真。如果是这样的工况条件,应在仪表的出口安装一个阀门;

6、金属管转子流量计一般在装置正常运行后不需要维护。故障多发生在装置刚刚启动时,由于管道吹洗不干净,而发生浮子被固体颗粒卡住现象,此时指示器的指针停的位置不动。这时首先应关闭流量计两边的阀门,然后拆下上法兰,取出浮子进行清洗,再重新装好。注意紧固上法兰螺母要平衡拧紧,并垫好垫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