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笔记] 【AutoChips MCU评测报告】+AutoChips AC781X MINI开发板驱动串口屏

楼主(2020-06-01):
试验目标:使用AutoChips AC781X MINI开发板驱动串口屏试验

一、初识开发板,准备好硬件
       拿到开发板,看上去很简单,主要是我拿到的芯片是LQFP 64,为何你们拿到是LQFP 80啊
1.供电是USB口,我要准备USB线
2.很多的插针,准备一点线即可
3.有LED指示灯
4.找到手头ST_Link
有这几样就满足我测试需求了,我又准备了一个我的串口屏,好了,开动。

二、到官网找资料看看,电路图要搞到
上官网( http://www.autochips.com/cn/MCU/info/AC781x/ )找些资料看看,电路图找到了:
确认了几个信息:
LED对应PA0,
UART4比较靠前,就用这个串口了,
这个信息在后面写程序要用啊,提前准备着

三、搭建环境,开始让KEIL工作
ST-LINK的驱动以前好像装过,
用USB线将开发板连接电脑,在设备管理器看见这样:

打开KEIL,在设置里看见这样,至此驱动安装就OK啦。

四、搭建环境,芯片的PACK下载安装
由于我的开发环境是KEIL,从官网下载安装的是AutoChips.AC781x_DFP.1.0.8.pack
在KEIL里看见如下就意味着PACK搞好了。

五、搞定代码,点亮屏幕
官方给的DEMO示例是点LED,就直接拿过来用,示例中有DEBUG_UART,不过写个UART4也不会太有难度
UART4的初始化如下:

<p>
void InitUART4(void)
{
    GPIO_SetFunc(4, 1);
    GPIO_SetFunc(5, 1);
    CKGEN_Enable(CLK_UART4, 1);
    CKGEN_SoftReset(SRST_UART4, 1);</p><p>    UART_SetDivisor(UART4, APB_BUS_FREQ / 16.0 / 9600); </p><p>    UART_SetDataBits(UART4, 8);
    UART_SetStopBit(UART4, 1);
    UART_EnableTX(UART4, 1);
    UART_EnableRX(UART4, 1);
    UART_Set2ByteFIFO(UART4, 1);</p><p>    UART_SetIntEn(UART4, 9);
}
</p><p> </p>

main中添加串口发送代码如下:

int main(void)
{
  uint8_t SendBuf[11];
  uint8_t ll=0;
  SendBuf[0]='n';
  SendBuf[1]='0';
  SendBuf[2]='.';
  SendBuf[3]='v';
  SendBuf[4]='a';
  SendBuf[5]='l';
  SendBuf[6]='=';
  SendBuf[7]='1';
  SendBuf[8]=0xff;
  SendBuf[9]=0xff;
  SendBuf[10]=0xff;
    InitUART4();
    InitDelay();    //ÑÓʱº¯Êý³õʼ»¯

    GPIO_SetDir(GPIO_PA0, 1);
    while (1)
    {
        LED = !LED;
        mdelay(500);
   for (ll=0;ll<11;ll++)
   {
     UART_SendData(UART4, SendBuf[ll]);
     mydelay();
   }
   SendBuf[7]=SendBuf[7]+1;
   if(SendBuf[7]=='9')
   {
    SendBuf[7]='1';
   }
    }
}
<p> </p>

六、学习将视频上传
将上述代码编译烧录,看看效果,还可以啊,哈哈哈哈

视频网址如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Ni4y1x7We

七、开发板评价
1. AutoChips的这个系列的开发板上全部引脚都引出来了,方便使用
2. 代码风格和指令有一些特殊,上手时候要看看示例才可以
3. 外设功能大同小异,指令有一些不太一样,看过手册也都能明白
4. 这块开发板的其它功能,待后续慢慢搞
5. 最后,为二姨家举办这样的活动,点赞!!

楼主:
@21ic小喇叭 , @21小跑堂 , 已经评测完成,请指教,谢谢!!!

@21ic小喇叭 :谢谢!祝愿21IC越办越好!!多多举办活动(我可以多蹭几块板子)!!!
我先给您加个推荐!

网友A:
串口屏贵不贵,刷新率如何,一般用在哪些应用领域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屏贵不贵,刷新率如何,一般用在哪些应用领域中

30多至100多不等,刷新比较快,一般工业用途都可以的。主要是使用比较方便。

网友B:
请教一下,串口屏是可以显示任何内容吗还是只能显示特定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串口屏是可以显示任何内容吗还是只能显示特定内容?

我一般是这么操作的:背景啊,颜色啊,形状啊,等等,我都做成图片背景;换页时统一背景图片,需要显示的就是数据和状态而已。不复杂,很简单的。你看程序就知道:背景是提前做到屏里,每次只通讯数据即可。

网友C:
引用 楼主:
30多至100多不等,刷新比较快,一般工业用途都可以的。主要是使用比较方便。 ...

这贴很专业

网友D:
这个显示比较高大上呢。

网友E:
AC781X性能怎么样

决对杠杠滴~

网友F:
期待楼主更多的资料分享了。

网友G:
串口的可靠性怎么样

网友H:
写的非常规范了。

网友I:
给力的测评报告。

网友J:
代码不是很完整啊

网友G:
串口的屏幕以前用过迪文的。

网友H:
跟着楼主多多学习了。

网友I:
如果有视频演示就更好了。

网友E:
刷新的速度可以吗?

网友J:
有工程文件吗?

网友K:
LQFP 80和LQFP 64什么区别的

网友D:
可以移植gui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K:
LQFP 80和LQFP 64什么区别的

AC7811 80PIN和64PIN都是基于ARMCortexM3内核,主频运算处理速度都是一样的,100MHz,只是脚位数不一样,芯片外观尺寸也不一样。LQFP80(10mm*10mm的)LQFP64(7mm*7m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有视频演示就更好了。

视频地址在帖子里有啊,要复制到浏览器里可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代码不是很完整啊

我直接用官方的DEMO,在main.c里加入帖子里的代码即可,完全没有其它代码了,这是全部代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刷新的速度可以吗?

刷新速度刚刚滴,这种串口屏不需要我刷新,自带的,直接图片搞定,MCU仅仅传数据,不传图片和背景,所以速度刚刚滴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串口的屏幕以前用过迪文的。

兄弟,我说句实话,别见怪。迪文屏的组态软件太垃圾,我在以前工作中用迪文屏有几千块屏,简直要吐,太麻烦了。现在全部改用其它编程简单的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移植gui吗?

这块MCU支持gui,这块屏不支持gui,因为这块屏的使用比gui简单一万倍,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