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如果想把LM386放大倍数调到12倍,在引脚1.8连接多...

楼主(2020-06-02):
大佬们,如果想把LM386放大倍数调到12倍,在引脚1.8连接多大的电容电阻呢?

增益在21dB附近。

网友A:
如果想把LM386放大倍数调到12倍,注意:只能在1脚与5脚之间连接22.5k的电阻。

您这是怎么计算得出的呢?

网友B:
我怎看不到图

不好意思,没放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把LM386放大倍数调到12倍,注意:只能在1脚与5脚之间连接22.5k的电阻。 ...

我在引脚1.8之间串联一个6kΩ的电阻,也基本上是12倍。这是什么原因呢?

在引脚1.8之间串联一个6kΩ的电阻,电压放大倍数会从20倍增加到22倍多。是不是你输入信号比较大比如1V,这会导致限幅,看起来放大倍数反而小了。但此时波形严重失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把LM386放大倍数调到12倍,注意:只能在1脚与5脚之间连接22.5k的电阻。 ...

并且,还得串一个电容。

不用接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并且,还得串一个电容。

请问电容电阻的具体数值是怎么算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电容电阻的具体数值是怎么算呢?

根据截止频率计算,fo=1/(2*pi*R*C)。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截止频率计算,fo=1/(2*pi*R*C)。

能麻烦您举个具体的实例吗?我不太明白怎么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