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接收头参数含义

楼主(2020-06-02):
附图是红外接收头对发射频率表现出来的接收效果。 我想知道为什么38KHZ的效果是最好的,基本的原理是什么? 如果发射频率是10K或者20K,那么接收头也能识别吗?

网友A:
这类接收头内部有检波电路,一般为带通滤波器。

这个图是接受头的(归一化的)频率特性。有两种不同的载波中心频率:36 KHz 和 38 KHz 。
两者性能基本相同,不同的是载波的中心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接收头内部有检波电路,一般为带通滤波器。

这个图是接受头的(归一化的)频率特性。有两种不同的载波 ...

如果发射频率是10K信号,也能被接收头检测识别吗?现在用的是38K接收头,但是发射10K信号,接收头也能接收,只是接收的距离短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发射频率是10K信号,也能被接收头检测识别吗?现在用的是38K接收头,但是发射10K信号,接收头也能接收 ...

能被接收,但检波后的信号会小很多。
也就是接收距离短了。估计距离也会短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被接收,但检波后的信号会小很多。
也就是接收距离短了。估计距离也会短很多。 ...

能说明下 为什么检波后信号会小很多吗?原理是怎样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被接收,但检波后的信号会小很多。
也就是接收距离短了。估计距离也会短很多。 ...

是否可以这样的简单来理解。 接收头的滤波电路对38K信号阻抗最小,越远离38K信号阻抗越大?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否可以这样的简单来理解。 接收头的滤波电路对38K信号阻抗最小,越远离38K信号阻抗越大?可以这样理解 ...

可以这样理解。

以右边一条曲线(38 kHz) 为例,
如果载波频率使用 38 kHz,则信号强度为 1;
如果载波频率使用 40 kHz,则信号强度为 0.86;
如果载波频率使用 45 kHz,则信号强度为 0.52;
如果载波频率使用 50 kHz,则信号强度为 0.27;

如果载波频率使用 35 kHz,则信号强度为 0.89;
如果载波频率使用 30 kHz,则信号强度为 0.52。

从图上读的数据不太准,不过是这个意思。

网友B:
检波和带通,是两个概念,不要混为一谈:

网友A:
LZ 不懂得地方应该不少,正等大师讲解呢……大师请

网友C:
定在38KHZ大概是红外波段的光的物理特性决定的, 一般解码器内部BPF滤波器的中心频率也定位为38kHZ,so发射也得是38kHZ

网友D:
这是38K带检波的,你要用其它频率就找不带检波的,自己加检波电路或者看看其它频率集成检波的接收头

网友C:
目前市面上比较好接收头有vishay的>韩国的>国产的。
这一两年,国产的接收头有全面超过韩国的,某些参数能与vishay相当的趋势,具体还需要通过市场考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