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 Nano测评报告】+开启定时器实现毫秒计数

楼主(2020-06-02):
    上一个实验是通过for循环来控制LED灯闪烁的,这次则通过开启定时器进行毫秒计时,然后在主循环内进行处理,从而控制LED闪烁,通过这个实验可以掌握定时器的配置和使用。
    首先进入MCC代码配置器,添加定时器,我选择的是tmr6,按照下图的步骤设置:

    不得不点赞Microchip公司的MCC,配置定时器不需要单独计算,只要选择好相应的参数,然后直接输入您所需要的定时值。我设置的定时值为1毫秒,设置中记得要使能定时器中断:

    配置完成并生成代码后先定义全局变量ms:

    然后在tmr6.c文件中进行声明:

   并在定时器中断处理函数中进行自加计数:

    同时在主程序中使用中断并开启定时器:

    最后在主循环中对毫秒计数进行处理:

    编译下载到评估板上,LED便可以闪烁起来了。

网友A:
MCC还是蛮好用的吧?按照普通的理解,点一点,很轻松地就可以实现很多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C还是蛮好用的吧?按照普通的理解,点一点,很轻松地就可以实现很多功能了!

是啊,配置定时器真方便。

网友B:
楼主分享了好多板子啊,每次都能中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分享了好多板子啊,每次都能中奖啊

是比较幸运的,不过还需要努力评测,加深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