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耦合的甲类功放输出信号值能够超过供电电源?

楼主(2020-06-02):
第四张图中uce能够超过供电电源值??????实在不理解

网友A:
电感电动势与电源叠加后当然可以高于电源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电动势与电源叠加后当然可以高于电源电压。

你好,是指变压器线圈产生的电动势吗?是初级线圈还是次级线圈产生的?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是指变压器线圈产生的电动势吗?是初级线圈还是次级线圈产生的?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 ...

“是指变压器线圈产生的电动势吗?”

是的。

“是初级线圈还是次级线圈产生的?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

变压器初级线圈和次级线圈耦合成整体,不能无条件的“分割”开来。不过,通常可以理解为励磁电感(考虑轻载)。电流变化就会随之产生电动势(注意极性)。

好的,谢谢

网友B:
这些图里面的变压器是当作了理想变压器的,而负载被当作理想电阻,所以没有电感什么事。
负载电压反射到变压器原边,就会出现集电极电压高于系统供电电压的情况。
不要把简单的东西搞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图里面的变压器是当作了理想变压器的,而负载被当作理想电阻,所以没有电感什么事。
负载电压反射到变 ...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的对不对?在输入信号正半周的时候管子导通通过电源给变压器存储能量,同时输出信号的下半周;在输入信号的负半周,这时候管子没有导通,次级线圈上能量给输出信号,同时反馈到初级产生电压叠加到原来的电源上

网友B:
不要把它搞复杂。
把它当成理想变压器,它是不储能的,能量只在初级和次级传输。

网友C:
广播扩音机,工作电压48V,输出变压器可以输出250V的音频信号。原理上,你要输出1000V都可以,变比的问题而已。

网友B:
你们这是要搞什么?翻车竞赛?@king5555 @HWM 日常HX互喷随便说什么都没关系,人家小朋友提问的东西,你们不懂就不要碰不行么?误人子弟是很不好的行为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现在才出现,几天前我已经默爱三秒鈡。
前面的答案都不是楼主问的问题。昨天才稍微看楼主在问什么,才 ...

但是你标错了,你应该标在UG那里,但是并没有必要。

楼主:
谢谢大家,毕业好多年,好多东西都忘的精光了。
昨天又查了些资料,找到了上面的一种说法。
其实还有些不太理解,当电流减小的时候,变成了负载端在影响电源吗?类似于电感突然断开产生的反向电动势?
可是这时候输出毕竟还是受ib控制的呀,如果电源小于uce,电流从哪里里啊?电流倒流?
反正是一塌糊涂十万个为什么现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毕业好多年,好多东西都忘的精光了。。
昨天又查了些资料,找到了上面的一种说法。
其 ...

仅用“理想变压器”是不能说明问题的。

今天没空,待明天给个完整说明。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毕业好多年,好多东西都忘的精光了。。
昨天又查了些资料,找到了上面的一种说法。
其 ...

所谓甲类,则最大可能电流为2倍静态电流,而最小瞬间电流为0,而静态工作电流时候,其输入信号为0,同时变压器2端电压也为0。
变压器耦合的甲类,简化后,可以看作感抗无穷大一个电感其直流电阻=0,并联一个阻性负载,当工作电流变小时候,由于电感电流无法变化(电感无穷大),所以减少的电流会全部作用于并联的阻性负载,同时变化电流可以在负载上面引起高于电源电压的值(注意电压方向就可以明白)。

HWM
其实,搞个“虚拟的电流源”什么都解决了,但这还是无源元件变压器吗?如此“虚拟”有意义吗?
HWM
@tianxj01 :最基本的物理都不成立,“火星”都没用。既然是“虚拟”的,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HWM :我们在讨论虚拟模型,你在讨论实际能量?火星来的?
HWM
@tianxj01 :无穷大电容充电到一定电压(非零)需要多少能量?同样的,无穷大电感要得到一定量(非零)的电流需要多少能量?
@戈卫东 :我不想和偏执的扯蛋,就像电容本身就允许充有一定电压,电感就不能允许流这某个电流?如果电容电压可以,电感电流却不可以,这属于什么来着?
@HWM :理想模型本来就是为了简化问题,那么偏置电流一开始就假定已经建立就那么不可接受?脑子是干什么用的?
HWM
@tianxj01 :你认为是上帝创造的,可以。这个,牛顿就玩过。但在此不妥。
@HWM :作为模型,我为什么不可以定义为初始电感电流就是静态工作电流呢?真不知道你这在吹毛求疵什么?
HWM
既然“电感无穷大”,那么根据电感初态电流为零,意味着电感电流始终为零。

网友A:
to LZ:

可以看看下帖:

从一个变压器负载耦合看“理想变压器”...
https://bbs.21ic.com/icview-2968452-1-1.html

网友F:
理想变压器+负载,从变压器初级看,不能简单的等效于把RL比例放到初级,这个等效只是交流等效。
理想变压器,隔直流通交流。
所以,NPN的集电极,无信号时,电压和VCC一样,变压器初级直流电压肯定是0。
有信号时,交流信号必然是VCC上下波动的,否则直流电压不是0,集电极电流会无穷大的。
也许理论分析太麻烦,把变压器用一个理想电感代替,交流电压瞬间肯定会大于VCC的。
就好比手机的RF输出信号,电池最高4.2V,RF信号可以远远大于4.2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 LZ:

可以看看下帖: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理想变压器+负载,从变压器初级看,不能简单的等效于把RL比例放到初级,这个等效只是交流等效。
理想变压器 ...

谢谢,之前也想过等效电感。当时想的是电感电流的变化产生电动势,电动势方向和电流方向变化有关。但是集电极电流正向波形时是先变大后变小,是不是感应电压也会有正有负,而不是图中的一直为正。集电极电流负向波形也是如此情况。感觉有点矛盾

网友G(2020-12-31):
线性功放不论哪类,电感的电流变化都不会太激烈,但如果 负载阻抗不太小,则 管压降超过电源电压是肯定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好,是指变压器线圈产生的电动势吗?是初级线圈还是次级线圈产生的?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 ...

将变压器理想化(忽略漏感与损耗电阻、匝间电容等杂散参数)后,从晶体管集电极看过去,变压器以及负载电阻可以等效成变压器初级自感与等效到初级的负载电阻并联。

网友I:
瞬态太复杂就不用分析了吧,稳态就当成理想变压器,原边电压是不会超过电源的。

网友G(2021-04-02):
有示波器的,用示波器看看 变压器原边(三极管集电极) 的峰值电压,是不是接近 2Vcc 。

网友J:
引用 网友D:
顶楼图之初级圈侧等效电路:
图中Vcc实为偏罝之Vce,即使射极电阻Re有并联电容。
Rout=Vce/Ic偏置值。等效 ...

你们那边有日本高手rcc的书吗,上次看你贴过,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