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HC32L136的DMAC触发源配置代码是不是错误的?

楼主(2020-06-02):
我在使用DMAC接收串口1数据时发现HC32L136用户手册(Rev1.8)描述的TRI_SEL触发源代码(Page 385 of 854)无论如何设置都无法配置为0x4A,之后通过查看历程发现这个代码正确值为0x2A,在配置为0x2A后就可以正确接收数据了。
不知道这是手册的问题还是我自己理解的问题,不知道手册中的描述是正确的吗?而且勘误手册没有关于这一个配置的勘误说明,请教大家这个TRI_SEL的值该如何理解?谢谢!

网友A:
有一个版本,这里写错了

楼主:
下载了最新的Rev2.0版本,发现其中的代码与之前文档中描述的并没有改变什么
以下是Rev2.0用户手册关于TRI_SEL的代码描述和头文件中的代码的定义。文档描述对直接操作寄存器的用户会造成困惑,不知道为何文档与定义不符。

TRI_SEL

TRI_SEL

网友B(点评):
你可以看库函数的定义,库函数的定义是对的

网友B:
L136的1.8的手册上被他们写错了,后面好像出新版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136的1.8的手册上被他们写错了,后面好像出新版本了

最新的Rev2.0版的描述代码仍然没有任何改变.
如果直接操作寄存器将会遇到困难。
更正过来也是为后面的用户少走些弯路。写码时气能顺一点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对的,驱动库里面的头文件定义也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对的,驱动库里面的头文件定义也是对的

这个时对的,不知道为何,版本迭代后反而发生了新的错误。

感谢martinhu您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对的,驱动库里面的头文件定义也是对的

这个是对的,感谢martinhu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