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W5500 UDP的问题

楼主(2020-06-02):
我用正点原子W5500 UDP的例程,改成自己的硬件配置,运行跑到上图去了。
哪位大神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硬件错误。可能进入了某个中断但是没有操作导致死在里面,也有可能内存超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错误。可能进入了某个中断但是没有操作导致死在里面,也有可能内存超出 ...

吴玉坤,厉害

楼主:
这是UDP部分代码,本来这样。我是不是应该取消屏蔽,改成我电脑对应网段的IP地址。
我是菜鸟,大神指教。谢谢!

楼主:
可以拼通。

楼主:
可是这个打不开。

网友B:
你这是没有写某个中断的中断服务函数,然后中断来了,就进这个默认的中断函数里了。你在keil的外设查看窗口里看看NVIC,看看是哪一个中断的active位置1了,应该就是漏写了这个中断的服务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没有写某个中断的中断服务函数,然后中断来了,就进这个默认的中断函数里了。你在keil的外设查看窗口 ...

谢谢!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