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求助,关于音调控制器电路

楼主(2020-06-02):
电路没有看明白,能不能帮我解析一下零件参数该怎么计算呢

楼主:
RE: 求助,关于音调控制器电路

图一是电路连接,后面是功用
请问电路元器件的参数该如何设计

网友A:
经典+典型的衰减式音调电路,按典型值取就可以了,要计算的话,稍麻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