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的输出电容到底用多少V合理,求解

楼主(2020-06-02):
在使用LDO电路的时候,比如使用 LM1117-5v,那么输出电容通常用多少V合理呢?有个例子  我看到一个用了22uF 35V 1206封装的输出电容, 我再想改成22uF 10V 1206封装也可以的吧
这中间有多大的差别呢,请高人指点。
是不是高压的完全可以代替低压的?没有任何影响?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一般取输出电压的2倍即可,大多数状况下高压可以替换低压,但电压高的体积相对大且成本高有些场合不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取输出电压的2倍即可,大多数状况下高压可以替换低压,但电压高的体积相对大且成本高有些场合不适合 ...

不考虑成本的话,也就是说 理论上电压越高 越好是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考虑成本的话,也就是说 理论上电压越高 越好是吗?

不考虑 体积的因素  有没有高压不适合代替低压的情况呢?

网友B:
保底1.3倍

网友:
根号2,    1.141倍

网友C:
取2倍足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