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耳突聋了

楼主(2020-06-02):
37岁,常年熬夜,08年开始耳鸣,耳朵没有炎症,属神经性的,有做过治疗,没什么效果,对听力没多大影响就不管了,今年2020年5月18号午睡起来感觉耳鸣加重,听力明显下降,到下班的时候发现左耳听不见什么声音了,之前没什么征兆,每年都有做体检,肝**功能什么的都正常。
第二天19号来医院检查,诊断为突发性耳聋,21号住院,治疗方法是打激素和神经营养,网上查了也差不多这个样子,
在没得这个病之前,认为耳背是整个频段听力下降,现在我的情况是500Hz以下的基本听不见,而这段正好是人说话的声音,医生说以后恢复的概率很低了,双声道变单声道了。

自测2K到6K的频率能听到,也比较清晰,1K以下的开始衰减,500HZ以下的基本听不到了,我能不能把300HZ这段频率变频到4K来,万一我右耳也听不到的话。

网友A:
那就要改善生活方式了,把不好的习惯戒掉,健康是最大的本钱,没了健康,很多东西都没有意义了呀,为了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好好保重自己啊

网友B:
助听器了解一下吧
有一个领导也是类似情况

网友C:
奉劝各位电工一句:如果不是股东,工作是老板的,身体是自己的。如果一定要拿健康换钱,先看看值不值得。

网友D:
用手机一定不要戴耳机听,长期用耳机必导致听力问题,年龄小可能没感觉,等有感觉就严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奉劝各位电工一句:如果不是股东,工作是老板的,身体是自己的。如果一定要拿健康换钱,先看看值不值得。 ...

奉劝各位股东,有时候花钱也买不到“命”

网友F:
我只有一段时间裸辞 找不到工作的时候 经历过失聪耳鸣的感觉。。。。真的很不舒服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只有一段时间裸辞 找不到工作的时候 经历过失聪耳鸣的感觉。。。。真的很不舒服啊  ...

这是压力过大导致暂时性失聪?

网友G:
一两点睡觉算不算熬夜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一两点睡觉算不算熬夜

很严重的休息时间!!

网友I:
40-45岁是最危险的年龄阶段,千万别落下命根。今年的疫情真的对我帮助很大,身体至少抗住了。

楼主:
受疫情影响,前段时间找工作没找到,心理压力很大,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引起的。

有可能的,希望是暂时性的

网友:
一声叹息!

网友J:
双声道变单声道?没法听立体声了?

过度熬夜的工作,不能长期从事。

网友K:
引用 网友G:
一两点睡觉算不算熬夜

正常上班时间!

网友L:
年轻时那命换钱,上了年纪就拿钱换命,很多人都是这样,很多小老板更是这样,都是被生活给压迫的,其实人走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钱够用就好,实在不够,力所不能及的时候,适当降低一点对生活的要求,放过自己,也是一个可选的方式。

神经性耳聋,是耳朵内的传感器出问题了,完全恢复很难度很大,趁现在病情刚刚开始,尽量多加呵护,一旦听力完全丧失,带助听器都没用的,毕竟才37岁,不要再给自己加太大的压力,家人也需给与宽容体贴和关爱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