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信号对系统有什么危害

楼主(2020-06-02):
大家好,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共模信号是指两根线上大小相等,相位相同的信号,那么在直流系统中,电源线上的共模干扰对系统有什么影响呢?因为两根线上的干扰大小相等,相位相同,那么两根线的差模还是没变,比如3.3V的系统,加了共模干扰后,还是3.3V,按理不会影响系统工作啊。
  有哪位大神给讲解讲解  谢谢

共模抑制比 不抑制共模,只是 差分输出不会有共模信息。

网友A:
举个栗子,共模信号流向大地,影响触摸屏的灵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举个栗子,共模信号流向大地,影响触摸屏的灵敏度。

共模信号是如何流向大地的?我的系统是浮地,没有大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共模信号是如何流向大地的?我的系统是浮地,没有大地的

系统和大地之间通过电容耦合和电感耦合,是共模信号传递的路径。你系统与大地再怎么隔离也是可以耦合的。

意思是通过系统地与大地直接的耦合电容实现的?

网友B:
如果与外部信号交换, 与地相关,  那么就会遇到问题了

网友C(2020-07-11):
引用 网友B:
如果与外部信号交换, 与地相关,  那么就会遇到问题了

同问,关于共模干扰,是不是只要没有耦合到地(没通过空间耦合),都可以认为对系统没干扰?

网友D(2021-06-15):
引用 网友C:
同问,关于共模干扰,是不是只要没有耦合到地(没通过空间耦合),都可以认为对系统没干扰? ...

如果没有到地的耦合,会干扰小很多(共模耦合会因为线路的阻抗不同形成差模干扰),

网友E(2021-11-10):
共模差分在遇到阻抗不一致时会转化为差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