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赛元程序开发问题

楼主(2020-06-02):
现在正在学习赛元单片机开发。然后遇到了一个小问题。
SOC92F8463B的芯片。
按一下触摸弹簧,第一个LED灯D1开始闪烁,闪烁5秒后常亮。但是如果在D1闪烁的过程中,你在按一下弹簧,那么就会变成第二个LED灯D2开始闪烁。就这样循环往复。
请问这个该如何去实现呢?。
用中断去实现吗?

网友A:
这样的功能简单得很

网友B:
你好,你可以先根据自己的思路把流程图画出来,比如开始按一下之后,D1开始闪烁,然后就会出现2个分支,如果没有其他按键,闪烁5秒后常亮,如果有其他按键,D2开始闪烁;但是D1该是什么状态呢?自己想清楚,然后画出流程图,就没有问题了。闪烁需要用到TIMER计时,设置几个标志位,在时钟中断里处理就行。如果有问题,可以加QQ:2131132845交流。

网友C:
触摸的功能是用查询的方式做的,led闪烁中间加了延时,用定时器延时,检测到按键直接切换led 控制的IO口就行。
项目合作:18665321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