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W5500客户端网络调试助手连不上

楼主(2020-06-02):
我下载了正点原子客户端程序,改成自己的硬件配置。
拼通了。
用wireshark捕获的:
可是网络调试助手找不到客户端。
大神支招,谢谢!

网友A:
tcp协议跟modbus是相反的。
如果模块进入服务器模式,就是应答的。
如果模块进入客户端模式,就是要发送的,且要服务器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tcp协议跟modbus是相反的。
如果模块进入服务器模式,就是应答的。
如果模块进入客户端模式,就是要发送的 ...

谢谢!现在连不上服务器,进不到发送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现在连不上服务器,进不到发送程序

电脑,做服务器,打开tcp,某端口。 192.168.0.13:50001
模块就是连pc, 主机192.168.0.13 port=500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做服务器,打开tcp,某端口。 192.168.0.13:50001
模块就是连pc, 主机192.168.0.13 port=50001 ...

是啊。我的板子是客户端,PC是服务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现在连不上服务器,进不到发送程序

随便下了个w5500模块程序,好像跟你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下了个w5500模块程序,好像跟你的一样

改了。你看:

楼主:
进不了断点。

网友A:
你的w5500 目的端口是50000是对的。目的地址192.168.0.193,即192.168.0.193:50000

到你同事的电脑上运行netassist,用客户端去连你的电脑。你不会打开防火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w5500 目的端口是50000是对的。目的地址192.168.0.193,即192.168.0.193:50000

到你同事的电脑上运行n ...

防火墙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w5500 目的端口是50000是对的。目的地址192.168.0.193,即192.168.0.193:50000

到你同事的电脑上运行n ...

好了,谢谢!三个都要关掉,以前关了一个。

网友A:
1、PC上的服务器,先开。
2、ww5500的配置别改了。重启
3、再发wireshark的捕捉包,你上面发的捕捉包,好像有发现192.168.0.199->192.168.0.13发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PC上的服务器,先开。
2、ww5500的配置别改了。重启
3、再发wireshark的捕捉包,你上面发的捕捉包,好像 ...

嗯,现在好了。再次感谢!防火墙的事,没关彻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现在好了。再次感谢!防火墙的事,没关彻底。

你那个
    S0_Port[0] = 0x13;//加载端口0的端口号5000
    S0_Port[1] = 0x88;
改回来。源端口别和目的端口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
    S0_Port[0] = 0x13;//加载端口0的端口号5000
    S0_Port[1] = 0x88;

好的。谢谢!

网友A:
被个防火墙折腾两天,悲剧。
你这个要搞啥玩意。用stm32f407直接带phy的以太网方案不是挺好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个防火墙折腾两天,悲剧。
你这个要搞啥玩意。用stm32f407直接带phy的以太网方案不是挺好的吗? ...

试验机,F1

网友B:
你2个IP地址都不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2个IP地址都不一样啊

当然不一样啦,一个开发板,一个PC机